请教三菱PLC显示输出方法

楼主(2015-02-26):
略懂一点单片机,在单片机上可以用数码管、液晶屏(1602,12864)、点阵等显示输出方法,现在用PLC完成一个简单的计数功能并显示出来就感觉无从下手。
怎样才能使用PLC简单并可靠的显示数值呢?(使用的是FX-1S系列PLC,7点输入5点输出)

网友:
去查PLC的协议用单片机进行通信,再显示出来。

网友:
触摸屏、文本屏或者自己单片机走485读出来显示

网友:
想用什么显示?数码管,也是可以的,触摸屏也可以,或者自己用单片机做个显示器,然后和PLC通讯,再显示

网友:
没有工程意义,用plc都是用人机界面来显示

网友:
基本上都是用触摸屏或文本屏

网友:
触摸屏或文本屏 通信读取

网友:
触摸屏用起来很简单的,如果你的系统有多余的io口你可以模拟并口单向通讯的,不过你选的plc点数太少了

网友:
100来块买个文本显示器不是很好?还自己做,成本也不止这些

网友:
一般都是触摸屏,文本的

网友:
这个你需要懂单片机的串口操作,三菱FX-1S的通讯协议(这个手册上能找到的),然后去读plc寄存器(存放PLC计算值的寄存器)的值输出到你的显示装置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走通信方式,三菱的手册里面很详细
http://down.ymmfa.com/?id=170

网友:
人本控制器,便宜简单,还可靠!

网友:
在淘宝随便找一个文本,都支持三菱的PLC!!

网友:
便宜就用文本 来显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