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H、E1及TCP/IP网络;STM1、E1、TCP/IP协议;啥意思?

楼主(2015-02-26):
请教下,关于以太网通信(好像是通过光纤传送视频数据),下面这几句都是啥意思 ?
1.  SDH、E1及TCP/IP网络
2.  STM1、E1、TCP/IP协议
3.  时分复用与解复用

网友:
这些问题都可以百度的
SDH是属于TDM(时分复用)技术的传输网
STM1和E1是接口,也是速率标准,STM1是155Mbps, E1是2.048M

SDH,STM1,E1都是物理层的名词或标准。在它们之上,可以承载TCP/IP,也可以承载其他网络协议,比如早些年的ATM
其实,这些技术在网络出现之前,都是用来承载语音(有线电话网)通讯的。
比如一条2.048M的E1,可以划分为32个64K的时隙,每个时隙可以传输一路语音(也就是你提到的解复用)。现在很多企业集团电话都是用这个接口和运营商对接。

网友:
我们公司就有一条光纤出来两个E1电路,一个跑7号信令用于30路语音,另一个跑以太网协议,连接到运营商内网做短信网关。还有一个连接到银行内网的光纤也是E1

网友:
TCP/IP是以太网协议;SDH是光传输网络。E1是2.048M的物理接口,国内一般是75ohm同轴,可复用上光传输网络。时分复用就是在一个物理线路上分时传输多个逻辑通道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,
正在看这方面的资料,
还是 没搞太懂,大概知道STM-1, STM-N是用速度来区分的,大多数情况下运行在光纤上,但不一定 非得运行在光纤上,
有个问题:  STM-1 , STM-N的速度 差异是如何实现的 ? 是因为 STM-1和STM-N 的 每帧传输的 速度不同,来造成STM-N更快,还是 通过增大 STM-N的发送频率来 提高速度的?

网友A:
这都是传输上的术语。兄台难不成是运营商的运维岗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都是传输上的术语。兄台难不成是运营商的运维岗的。

惭愧,我做FPGA的,以前是做视频采集的,接触式图像传感器、AV模式视频输入等,现在是做以太网通信的,但不是干线网络,对一般的 电口或光口的PHY、MAC熟悉点,
但没涉及到STM这些,看到有招聘网站 提到这个,想学习一下,还望不吝赐教

楼主:
刚看了点资料,应该是:STM-1 和 STM-2 的基础速度 就是不一样的,STM-2的速度是STM-1的2倍,
但STM-2因为速度高,可以插入跟多的 帧 ?是这样吧

楼主:
STM-1 复用成STM-16 模块 是啥意思 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惭愧,我做FPGA的,以前是做视频采集的,接触式图像传感器、AV模式视频输入等,现在是做以太网通信的,但 ...

那也用不到这些。你说这些传输的东西你用到的很少.类似E1现在用的地方不是运营商就是类似需要保密,专线之类的政法机关采用.

楼主:
呵呵,看到有个 招聘这个的,想去的,所以学学,
请教 STM4,速度 622.080Mbps , 是不是 用 BCM5464的 1000M  =1 G 的光口  就可以跑STM4了 ?
一般 跑SDH 是用什么 PHY芯片的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