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双H桥芯片推荐,就驱动4个电机

楼主(2015-02-26):
前4个电机是100-300mA

后4个是3-6A。

前4个l293、298看见都是需要2个芯片才能搞定,有没有一块芯片就能搞定的。
================
4H桥集成一块芯片的,题目改不了了

网友A:
L298就是双H桥啊,如果你需要正反装那得4H桥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298就是双H桥啊,如果你需要正反装那得4H桥才行

谢谢。有没一块芯片就搞定的

网友:
还真没见过4H桥的片子,单方向调速298可以搞定

网友:
DMHC3025LSD 是4个在一起的H桥,但是电流达不到你要求

网友:
l 293 d用两片和用一片除了面积有差别,其它没有差别吧!可以用两片QFN封装的就可以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