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磁组切内道

楼主(2015-02-26):
电磁组一直切内道切不好,有没大神稍微指点下思路啊

网友A:
何必强求切内道,速度不到3M,就不要考虑切内道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何必强求切内道,速度不到3M,就不要考虑切内道。。。

啊,那弯道还有什么策略,真心丢线就处理不了啊

网友:
记录从那边丢线不就可以了

网友B:
你速度有2.5了吗  没有的话就别考虑那么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速度有2.5了吗  没有的话就别考虑那么多了

额。。。说实话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速度有2.5了吗  没有的话就别考虑那么多了

我以为切内道可以上二米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速度有2.5了吗  没有的话就别考虑那么多了

能请教下有关偏差拟合是电磁最好的方案吗?我们用的分段,感觉将就,不知道曲线拟合是不是更好一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额。。。说实话没有

没到那个速度就先别考虑路径优化 还是先把车跑稳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请教下有关偏差拟合是电磁最好的方案吗?我们用的分段,感觉将就,不知道曲线拟合是不是更好一些 ...

试试看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