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MyCloud作为SVN服务器设置教程(原创)

楼主(2015-02-27):
昨天晚上弄了下,因为以前在ubuntu上面设置过了SVN服务器,所以一切还算顺利,分享一下

首先要在NAS的设置界面中把SSH打开,然后SHH连接上NAS
如果是UBUNTU之类的,直接在终端输入:ssh root@xxx.xxx.xxx.xxx
(xxx为NAS的IP地址)
如果是WINDOWS系统,则需要使用第三方软件,如secure

用户名root,密码welc0me

以下为命令操作步骤(前面的数字和.不需要输入)
1.apt-get update
2.apt-get install subversion

以上完成后即完成了svn的安装,很简单吧。

以下为svn设置,主要是修改svn的配置文件,假如我的svn工程全部放在/home/svn目录下,我需要建一个project1为名字的工程,用户名为abc,密码为123456
1.cd /home
2.mkdir svn
3.cd svn
4.mkdir project1
5.svnadmin create project1

以上已经建立了svn工程project1,接下来需要配置project1的权限,主要修改工程下面文件夹conf里面的三个文件
1.cd project1
2.cd conf
3.vi svnserve.conf

修改svnserve.conf内容为:
anon-access = none
auth-access = write
password-db = passwd
authz-db = authz

(修改部分省略操作,不会的自己搜索一下)

4.vi passwd

修改内容为:
[users]
abc = 123456

5.vi authz

修改内容为
[groups]
develop = abc
[/]
@develop = rw

6.svnserve -d -r /home/svn
7.修改/bin目录下的rc.local,加上6这一条命令,使得开机启动

至此你的svn已经建立起来了。
在windows下面checkout你刚才建立的project1工程,输入用户名abc,密码123456,则已经可以使用了。

注:
   1.如果发生checkout后不能commit的情况,应该是工程文件权限的问题,把工程权限改成777
      cd /home
      chmod -R 777 svn

    2.以后建立的工程后,可以省去上面的3.4.5修改配置文件,而直接把原有的工程这三个文件拷贝过去

    3.昨天晚上试了下百度云,看网上介绍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上下载百度云的文件直接到NAS,但没成功,在点了复制后弹出的粘贴路径上没有NAS,不知道有没有谁成功了分享下

网友:
收藏下,正需要

网友A:
学习了。
请问一下,这个系统可以在其他地方(非内网的情况下)访问到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。
请问一下,这个系统可以在其他地方(非内网的情况下)访问到吗? ...

答:我也不清楚,因为我只在局域网使用。

网友:
用 es文件浏览器。apk  可以实现下载到百度云到my cloud,只要登陆百度云账号就行了

网友:
WDMyCloud是那个999元3T的NAS?
能架SVN那就能搞GITLAB了,现在我用的是虚拟机架设的。

网友:
感谢分享,买个硬盘送了点空间,还没用上

网友B:
用手机昨天下载了一晚上 28g都下载完成了,百度云, 用es文件浏览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手机昨天下载了一晚上 28g都下载完成了,百度云, 用es文件浏览器

这样相当于手机要一直在线吧?
另外iPhone怎么破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样相当于手机要一直在线吧?
另外iPhone怎么破?

就是手机一直在线,iphone不属于我的范围了,这是最简单,不用折腾的方法了,下载时声音小就行了,要不开电脑 ,风扇太吵了,这个就声音小许多,回头 找个旧手机,就可以24小时 下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就是手机一直在线,iphone不属于我的范围了,这是最简单,不用折腾的方法了,下载时声音小就行了,要不开 ...

这个NAS可以装迅雷离线下载插件,不过要把版本降到3.0的,4.0的好像不允许安装迅雷软件。
等后面再去折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NAS可以装迅雷离线下载插件,不过要把版本降到3.0的,4.0的好像不允许安装迅雷软件。
等后面再去折腾 ...

省得折腾了,还得降级什么的 ,这个软件直接就能用,懒得折腾了,下载用wifi,实在不行就用小米盒子

网友:
单个文件可以直接云到nas

网友:
mycloud用的哪个版本的linux?是wd自己开发的码?linux的软件都可以在这上面装吗?

网友:
刚好学习一下,谢谢楼主

楼主:
注意
SVN工程最好建立在/share下,share是挂载到/dev/sda4,该分区为最大分区,2.8T

网友:
最近过年没怎么上网,涨价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,刚刚买了个。

网友(2015-09-17):
引用 网友C:
wdmycloud的ram够大?能跑这么多东西?很怀疑额

我买的VPS试了一下,RAM小了跑GITLAB不稳定。

网友(2016-05-16):
楼主 最近有折腾吗?   按网上例程刷

wdmycloud4.x固件下安装transmissions、aria2,百度云同步2.51版方法。
http://www.nasyun.com/thread-24325-1-1.html

安装了 transmissions 2.52版本的,下载能工作,就是下载后的文件无法删除了!

网友(2016-07-23):
百度云的air2好像封了,前段时间我下着下着就封掉了。

楼主(2017-03-01):
增加一个固件降级的方法,亲试成功降到3.04,为了迅雷下载
1.登陆ssh
2.输入命令:rm -rf /etc/version
3.输入命令:echo "03.04.01-230" > /etc/version
4.输入命令:sync
5.这时候在网页上固件更新的地方选择从文件更新即可(我下载的是3.04的固件)

release版本号:
WD My Cloud Firmware Release v03.04.01-230 (4/15/2014)
WD My Cloud Firmware Release v04.00.00-607 (7/9/2014)
WD My Cloud Firmware Release v04.01.04-422 (5/11/2015)
WD My Cloud Firmware Release v04.04.00-308 (9/28/2015)

网友:
回帖记录一发,以后可能有用,以后也搞个NAS玩玩

楼主:
降到3.04运行迅雷的时候依然被killed,奇怪了。

楼主:
搞定远程下载了
原来4.01不能直接到3.04,需要先到4.00,再到3.04

其实可以把固件拷贝到机器中,然后执行/usr/local/sbin/下的有个updateFirmewareFromfile.sh xxx.de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