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系统功率回路电器件选型

楼主(2015-02-27):
请问使用15KW变频电机功率回路选用多粗的电缆,断路器和交流接触器选用多大的。如何选型?ABB说明书要求是6平方毫米,但是国产的欧瑞变频器要求10平方毫米

网友A:
帮你查了一下,15KW,如果是380等级的话,额定电流是40A,线应该用8mm以上的,空开用63A的,接触器用38A,这个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帮你查了一下,15KW,如果是380等级的话,额定电流是40A,线应该用8mm以上的,空开用63A的,接触器用38A, ...

ABB变频器15KW是31A,欧瑞变频器是32A。6平方毫米的线径网上的经验是42A,也有说用10平方毫米的 真是纠结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ABB变频器15KW是31A,欧瑞变频器是32A。6平方毫米的线径网上的经验是42A,也有说用10平方毫米的 真是纠结 ...

额定电流应该是22A吧,15000/380/1.732,6个的线就可以了

网友A:
一般的算法是铜8铝6,就是如果是铜线,1mm能过8A电流,但是国内一般的线是做不到的,比较保守的算法是1mm过6A电流,你最好还是按10mm的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额定电流应该是22A吧,15000/380/1.732,6个的线就可以了

谢谢,不过变频电机上标称的电流是31.5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的算法是铜8铝6,就是如果是铜线,1mm能过8A电流,但是国内一般的线是做不到的,比较保守的算法是1mm过 ...

你好,如果按照一平方毫米时6A,6平方的线正好是36A,而且查手册实际能过48A,电机额定电流是32A应该没有问题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如果按照一平方毫米时6A,6平方的线正好是36A,而且查手册实际能过48A,电机额定电流是32A应该没有 ...

不太懂你说的什么意思
如果电机额定电流是32A的,这个很正常,变频器有一个参数是电机额定电流,会跟据电机的实际电流报过载保护,输出电流不会长期超过32A。
15KW变频器额定电流也是32A,长期超过这个电流变频器也会报警。
对于电流计算一般是至少1.2倍的余量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太懂你说的什么意思
如果电机额定电流是32A的,这个很正常,变频器有一个参数是电机额定电流,会跟据电 ...

首先谢谢你,但是实际工作电流不会超过32A的,选用6平方毫米的线会发热吗

网友A:
6平方毫米的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,你要是很在意这个线就用6个方的吧,不差钱就用10个方的吧,只是好像没有8个方的线,不行就用8个方的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6平方毫米的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,你要是很在意这个线就用6个方的吧,不差钱就用10个方的吧,只是好像没有8 ...

你好,没有8平方的线,因为我的电机是随工作台移动的,10平方毫米的线弯曲有点困难

网友:
用好一点的6个方的线,应该没有什么问题,温升很小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