领了红包发觉还得做个板,翻出别人的JLINK拼个板 试玩AD9脚本

楼主(2015-02-27):
这不领了个商城红包嘛
这回头疼了,  还得想办法花了,  还得花得实在
就想着做个板子吧, 把运费省了,  这样红包至少还买多几样东西

可这没合适要做,  只好在坛里翻了一圈,  找了个坛友分享的JLINKV2 PCB,      这板子小还得 拼起来, 不浪费

拼着拼着,拼好了,   这回一看, 晕了,  标号名称 变了,  后面 全加了_1字样(就是粘贴时忘了把 保持原名选项打钩了),
如图1,  这要是一个个改那不累死,   可要是 重新拼一遍, 也麻烦....

就想着 用脚本改了,  花了一点时间,  就整出了个脚本,  鼠标轻轻一点, 任务就完成了........代码见后面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晕, 拼出来的板 101.4MM*87MM,     就是有一边多了1.4MM, 审核   就要多收31元.........
板子再重新缩啊缩啊......终于审核通过了,
这20元红包终于花出去了,   可结果是 还贴了50去做板子+买些配件15元...  唉, 原本这些 都可做可不做,  可实在无聊,整点来玩玩

在AD里面 新建DELPHI 脚本工程,  再新建脚本单元文件, 将以下代码粘粘, 保存
打开你的PCB文件,  AD左上角DXP菜单->运行脚本,  选择这个脚本工程, 运行, 即完成了..........

Procedure RunScript;
Var
    gvBoard                 : IPCB_Board;
    Component               : IPCB_Component;
    ComponentIteratorHandle : IPCB_BoardIterator;
    S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TPCBString;
Begin
  gvBoard := PCBServer.GetCurrentPCBBoard; //取当前文件
  If gvBoard = Nil Then
  Begin
    ShowMessage('The Current Document is not a Protel PCB Document.');
    Exit;
  End;

    ComponentIteratorHandle := gvBoard.BoardIterator_Create;
    ComponentIteratorHandle.AddFilter_ObjectSet(MkSet(eComponentObject)); //进行过滤,只选器件
    ComponentIteratorHandle.AddFilter_LayerSet(AllLayers); //所有层
    ComponentIteratorHandle.AddFilter_Method(eProcessAll);
    //遍历整板所有器件
    Component := ComponentIteratorHandle.FirstPCBObject;
    While (Component <> Nil) Do
    Begin
        If Pos('_', Component.Name.Text) > 0 Then //如果器件名称中包含下划线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Component.BeginModify;  //开始修改
          Component.Name.Text := Copy(Component.Name.Text, 1, Pos('_', Component.Name.Text) - 1);  //只取下划线前面部份
          Component.EndModify;   //结束修改
        End;
        Component := ComponentIteratorHandle.NextPCBObject; //操作下一下器件
    End;

    gvBoard.BoardIterator_Destroy(ComponentIteratorHandle);  //释放
End;

网友A:
AD有个功能,叫edit, past special,就没有后面_1那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有个功能,叫edit, past special,就没有后面_1那种了

不就是 忘了打钩了嘛, 拼好板了, 才发现,  不想重新拼一遍了

其实也算是找个理由 玩玩脚本

网友B:
lz丝印放焊盘上,调整了也是白调,到时候做出来全没了,不如全部隐藏好看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z丝印放焊盘上,调整了也是白调,到时候做出来全没了,不如全部隐藏好看些。 ...

晕,  你这一提醒,  还真是,   这PCB坛里找的,  没留意到这细节,  真是坑啊

网友C:
太麻烦了,新建个PCB,Place - Embedded Board Array ,想拼多少填上行列数即可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学习了,谢谢分享~比较讨厌干的事就是拼版,之前打样一版全部出了问题,好坑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太麻烦了,新建个PCB,Place - Embedded Board Array ,想拼多少填上行列数即可。

这个方法好啊,学了一招

网友:
又学到了好多招。

网友D:
会帮忙徽割吗?好像要自己切的吧

网友:
哈哈……不留丝印,慢慢就会成习惯的,丝印我觉得板子够大才放,不然,一个都不放

网友:
AD真是万能啊

网友:
楼主牛掰,脚本。。。,表示不会

网友:
好像看到了很多死铜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会帮忙徽割吗?好像要自己切的吧

同款板子不算拼版,会给Vcut的,在嘉立创和顺易捷都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同款板子不算拼版,会给Vcut的,在嘉立创和顺易捷都可以

在JLC,  特价50元的板子 ,同款拼,  不给VCUT的,   会加拼板费的........,  你拼板的话, V-CUT不能有, 或者用丝印线代替,  回来 自已切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太麻烦了,新建个PCB,Place - Embedded Board Array ,想拼多少填上行列数即可。

谢谢,我是现在才知道AD可以这样拼板。。

网友:
AD脚本 涨见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太麻烦了,新建个PCB,Place - Embedded Board Array ,想拼多少填上行列数即可。

用你的方法, 拼出来的效果这样 这咋用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用你的方法, 拼出来的效果这样 这咋用啊

这个拼板方式最好是自己出Gerber,不然就得把两个PCB文件发送过去。
这种方式拼完后,原PCB就相当于是一个元件了,对原PCB进行修改,这个会自动同步更新,这样可以根据需要增加邮票孔、工艺边什么的而不影响原PCB文件。

网友:
JLC发的20的红包可以用来打样?不是只能买零件的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太麻烦了,新建个PCB,Place - Embedded Board Array ,想拼多少填上行列数即可。

大神,正解,好方法

网友:
JLC的红包也是挣钱策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