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一个最近给某客户定制的板子,12层PCB,三路处理器

楼主(2015-02-27):
设计时间,花了大约8个周,包括原理图,PCB,初步调试等

网友:
很是风骚

网友:
8周一个人搞定的?这么凶残?

网友:
不是一般的骚

网友:
看起来很高端的样子

网友:
定制这种板子要多少钱啊?

网友:
太高效了,不用睡觉吗?

网友:
一次成功?

网友:
看成三层路由器了
无图无真相

网友:
PCB绘制功底好啊。

网友A:
FPGA+DSP,超高速的数字信号处理啊

网友:
大牛一个啊。

网友:
一个人八周也太牛了!楼主强!!这个板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呢?

网友:
高达上的敢脚

网友:
程序不用写差不多。

网友:
效率好高

网友B:
开发这套板子,如果按工时算的话,个人应该在3W左右(我猜的,呵呵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发这套板子,如果按工时算的话,个人应该在3W左右(我猜的,呵呵)

肯定不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开发这套板子,如果按工时算的话,个人应该在3W左右(我猜的,呵呵)

就一个ARM9的核心板都要过3W了,这种板子估计10W以上的吧

网友:
各种牛,话说这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活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FPGA+DSP,超高速的数字信号处理啊

DSP看上去相当老,FPGA也是最垃圾的Spartan-6系列(为什么说垃圾?哪都垃圾,45nm LP工艺,性能渣烂)。不过工钱是肯定不会少。只不过可能存在一些隐患,顶底面不铺铜的话,过回流焊以及平常工作时容易变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发这套板子,如果按工时算的话,个人应该在3W左右(我猜的,呵呵)

太低了。如果是光花板子的费用到是可以的。
加上 设计和调试,翻两番吧。

网友:
膜拜一下老王,神啊~~~

网友:
高大上,膜拜

网友:
布局和走线都挺难看的。

网友E:
真是浪费,这东西要12层,在怎么EMC  8层到头了

网友:
需要12层那么多吗?

网友F:
右下角几个模块是隔离电源么?

网友:
吐槽一下,接插件太LOW了,和12层板完全不般配啊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右下角几个模块是隔离电源么?

应该是TI大功率的电源模块?FPGA和DSP的功耗很夸张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发这套板子,如果按工时算的话,个人应该在3W左右(我猜的,呵呵)

这种板打样加上贴片就一万了。
3W够干什么?
如果有这么好的事情,人人都去当老板了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D:
DSP看上去相当老,FPGA也是最垃圾的Spartan-6系列(为什么说垃圾?哪都垃圾,45nm LP工艺,性能渣烂)。 ...

请问一般来说,如果里面有的层里铺铜的话,外面是否不铺也可以呢?

网友:
想请教一下楼主这块板子各层是怎么定义的

网友I:
这是做什么的呢?只有2个网口,一个插接件,不理解

网友:
好NB的样子

网友:
我个人也觉得不需要12层,楼主的板子空间和充裕。

网友:
经常看到楼主各种秀

网友:
我不懂不评论

网友:
看到这种板子,只能说牛了。。。。

网友J:
模块化电源,模块化电路也就别只贴个图出来炫耀了吧,把你的设计心得和调试心得拿出来给菜鸟们分享分享不更好!

网友:
羡慕,嫉妒!!!!

网友:
牛逼 ,这板子干嘛用的啊

网友K:
随便一个PC主板都完爆楼主的板子,PC主板那么高主频,也就4层最多6层板就搞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请问一般来说,如果里面有的层里铺铜的话,外面是否不铺也可以呢?

高速信号讲的是参考平面及回流路径~

网友:
太凶残了,膜拜一个

网友:
一直用双层的飘过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随便一个PC主板都完爆楼主的板子,PC主板那么高主频,也就4层最多6层板就搞定。 ...

层数多,有时也是向设计周期的一种妥协~

网友:
这板子看着就舒服。

网友:
三路处理器,干嘛用的?

网友:
8周里面走了几版

网友:
什么产品,强悍

网友:
不是一般的牛!

网友:
处理器 是客户要求的吧,两个DSP,可以考虑ADI的BF609,虽然内核只有500M,但是两个内核跑任务,速度也是唰唰的,6~8层板,就可以满足了。这个12层板,开工费都高大上了。。

网友:
有钱任性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真是浪费,这东西要12层,在怎么EMC  8层到头了

层数和BGA的扇出有关 TMS320C6455   697-PIN的BGA 8层很难扇出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请问一般来说,如果里面有的层里铺铜的话,外面是否不铺也可以呢?

受热不均容易变形。

网友:
目前停留在2层板上,楼主开始画多层板用的是什么软件,最大的难点是什么呀O(∩_∩)O

网友:
主要看代码 几周能搞定呀

网友:
是把网口当普通接插件用了吧,不知lz板子的用途是什么

网友:
还没见过这么高端的板子,开眼了

网友:
不知楼主板子功能是什么啊,三个处理器加最小系统,存储,还是什么

网友:
楼主发这个如果客户不同意算违约吗???

网友:
电源做得很讲究啊。楼主很喜欢用钽电容啊,钽电容耐压没有标的那么高,以前不知道,出了几次事情,现在不怎么用了。

网友:
高大上啊。

网友:
全新吗?如果全新一个人8周不是一般的牛,12层板打样一般情况下估计也要4周,看上去板是贴片机贴即使自家贴片也至少要一天,再加上做封装这点时间做出来真是神了。如果原来就有现在只是修改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
网友:
包括原理图,PCB,初步调试等.真牛B

网友:
这板子用了做啥的?

网友:
没积累的话,一般人不敢下手,这东西来一次的成本不少

网友:
黄色的动动掉价子了

网友:
我做过20层的板子,没有楼主板子一半大,光板子制板费就2万多

网友:
LZ看来很牛X哈!

网友M:
没看见PHY,网口应该是做了其他接口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层数多,有时也是向设计周期的一种妥协~

所以层数越多,布线越容易。所以我搞不明白很多人拿层数吹嘘自己水平是什么智商。

网友:
开。。。。玩笑的吧!

网友:
楼主好厉害啊。。求问此等功力如何炼成??

网友:
请问为什么要12层呢?是因为考虑到面积小布线困难还是因为干扰原因呢?这个板估计四层六层板也可以布下呀。

网友:
军工的客户吧

网友:
那几个安装孔的位置好奇怪哦

网友:
层数越多越好布线

网友:
只用8位和低端32位机,以及2层板的小白,看到这种板子只能仰视。。。

网友N:
关注楼主使用的什么软件画的电路图。

网友:
不差钱的主儿,有钱就任性啊

网友O:
引用 网友M:
没看见PHY,网口应该是做了其他接口

DSP左上角就是PHY啊,Atheros的千兆PHY,芯片上有Atheros的图标呢

网友P:
这块板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实一般般,个人有几点建议
1、如果可以的话Spartan-6系列替换成Xilinx A7系列
2、6455换成6748
3、钽电容强烈建议替换成POSCAP
4、层数若我是客户的话最多能接受8层
最后发一张和我们设计的差不多的板子图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关注楼主使用的什么软件画的电路图。

Cadence Allegro

网友:
12层太奢侈了,多用2周走6层比较合适

网友:
没画过多层,双层走起

网友:
看板子上这样的布局和层数,只能说买家给的钱很多

网友:
我不说牛逼,我说流逼而且是相当的流逼!膜拜...

网友:
我等技术渣只能仰视了

网友:
不知高速信号有多少,12层板子真心有些多了,但板子调通了就好,结果最重要。

网友:
ddr 走线真的不咋地

网友:
我的天!12层板

网友:
LZ 谢谢
2个问题:
1. O点好像没看到?
2. 12层,有空间的话,应每一层一一在板的空余地方show出来,也能控制PCB制造商的质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这块板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实一般般,个人有几点建议
1、如果可以的话Spartan-6系列替换成Xilinx A7系列
2、64 ...

高大上地节奏

网友:
看起来貌似很强大啊,2颗DSP,另外一颗是ARM吗?

网友:
看完整个评论,牛人太多,高深的点评也不少。做了几年的硬件,只做过单面板及双面板,所以只能围观。顺便鉴定一下,其为娱乐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

网友:
楼主用12层是用金钱换时间的做法嘛,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,用8层可能要花更长的时间,如果是单件和小批量的产品没有必要这样做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DSP左上角就是PHY啊,Atheros的千兆PHY,芯片上有Atheros的图标呢

还真是,瞟了一眼RJ45旁边没看到,没细看。

网友:
12层PCB,三路处理器,

网友:
楼主这个是用在什么高端产品上的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这块板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实一般般,个人有几点建议
1、如果可以的话Spartan-6系列替换成Xilinx A7系列
2、64 ...

这个才想真正的产品,hoho,lz不要生气,的确跟这个比性价比低了点,12层的板子,器件密度太低了,虽然俺也只画过8层的。

网友:
12层这是做什么的呢?高大上!

网友:
高手,赞一个!

网友:
很高端的板子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就一个ARM9的核心板都要过3W了,这种板子估计10W以上的吧

这项目怎么报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这块板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实一般般,个人有几点建议
1、如果可以的话Spartan-6系列替换成Xilinx A7系列
2、64 ...

高端大气上档次!!

网友:
太牛了,12层。

网友:
好奇LZ收了多少

网友:
这一套系统做下来光成本都不少钱了吧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这块板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实一般般,个人有几点建议
1、如果可以的话Spartan-6系列替换成Xilinx A7系列
2、64 ...

额... 这个完爆楼主位的板子

网友:
看热闹的,仰视

网友:
不管怎么样,算是见识了。高端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这块板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实一般般,个人有几点建议
1、如果可以的话Spartan-6系列替换成Xilinx A7系列
2、64 ...

真牛人

网友:
好牛的板子,Spartan 加双DSP

网友:
做板费多少?

网友:
好厉害,12层板,FPGA+2*DSP ,8周全部搞定!佩服!

网友:
膜拜.....貌似lz不见回复了.....

网友Q:
引用 网友P:
这块板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实一般般,个人有几点建议
1、如果可以的话Spartan-6系列替换成Xilinx A7系列
2、64 ...

朋友是太速科技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这块板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实一般般,个人有几点建议
1、如果可以的话Spartan-6系列替换成Xilinx A7系列
2、64 ...

看起来真好看

网友R:
引用 网友P:
这块板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实一般般,个人有几点建议
1、如果可以的话Spartan-6系列替换成Xilinx A7系列
2、64 ...

内存为什么用内存条呢? 求教你们用的背板连接器是谁家的呀?能给个型号吗

楼主:
楼主比较忙,今天抽空看了一下大家的讨论,这里统一回复一下:这个板子的芯片选型与面积大小是客户指定的。客户上一版设计的用的是14层,内部的高速信号很复杂,经过我们这里的努力,减少到12层。这个板子不是我设计的,是公司的另外一位同事负责,总共有三个同事参与了设计。当然与上面的一些技术高手比起来,我们的水平确实有限,只能够满足目前我们客户的要求,至于上面一些高手的要求,欧比特可能做不到。现在我主要负责项目的规划,选型之类,具体的一些细节,都由同事来做了,毕竟年龄大了,已经过了在技术方面深入研究的年龄,水平更是不能与各位高手相比。

另外对于那些高手,我相信您的人品是好的,毕竟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,毕竟大家都是知识分子,性格,修养,人品等都应该是不错的。

网友:
8周 时间这么短

网友:
欧比特,十年前去过珠海的,很不错,

网友:
登上来膜拜大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朋友是太速科技的?

不是 只是方案差不多而已 K7 FPGA + 2片 6748 DSP + 许多高速连接器而已

网友:
看大家都在争论层数问题,层数取决于BGA管脚数,不是你想几层,就几层。另一个取决于线密度,也就是板子大小。再一个就取决于板子的卡靠性。大家还讨论这板子成本问题,3个处理器,多几十元几百元,在这系统看不出来。定制板子,要求是速度和性能。再说每次做板,多做些不就解决成本问题了。

网友:
牛x,
不差钱的主,

网友:
12层PCB打样费用得7K以上了吧?

网友P:
引用 网友R:
内存为什么用内存条呢? 求教你们用的背板连接器是谁家的呀?能给个型号吗  ...

内存采用内存条的原因 猜测如下:
1、方便更改内存大小
2、降低底板PCB设计难度
3、可能会减少占用PCB面积
我们的设计中并未采用内存条的设计,而是直接将内存颗粒焊接到PCB上的

背板连接器 我们采用的是ERNI的,具体型号可以根据你们的实际需求到官网上进行选型

网友:
膜拜一下,只画过双层板,感觉高大上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内存采用内存条的原因 猜测如下:
1、方便更改内存大小
2、降低底板PCB设计难度

非常感谢

网友:
楼主放张图上来就详细介绍吧

网友:
没有弄过bga封装呢

网友:
正面也没有多少东西 这是做什么产品的?

网友:
来看一下12层的PCB电路板,第一次看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这块板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实一般般,个人有几点建议
1、如果可以的话Spartan-6系列替换成Xilinx A7系列
2、64 ...

这个真心不错,想知道这个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板子,多少人直接参与花了多长时间完成

网友:
想起一件事,论坛定期查岗,一个月不来会封ID. 特此请假备案。@armok
本人即将开始4 个10G光口的系统板,计划12层+,比这个密的多,4月底调试完,可能两个月不来论坛

奇怪,@不了,不管了,留个印先

网友:
高端大气上档次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应该是TI大功率的电源模块?FPGA和DSP的功耗很夸张的

没有任何功耗预算,就尽管往大里上。其实每个电压轨也就消耗几安培电流而已。我只在开发板上用这种电源,实际板子山都是计算过功耗后用对应的DC-DC电源芯片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是做什么的呢?只有2个网口,一个插接件,不理解

主要做计算吧,不需要太多的外围,有存储就够了

网友S:
引用 网友K:
随便一个PC主板都完爆楼主的板子,PC主板那么高主频,也就4层最多6层板就搞定。 ...

看看PC板子的尺寸,有很多地方可以走线。高速线也就一少部分而已,DDR,PCI-E,SATA,还有吗?

网友S:
引用 网友P:
这块板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实一般般,个人有几点建议
1、如果可以的话Spartan-6系列替换成Xilinx A7系列
2、64 ...

太速科技,很熟悉,广告做的太显眼了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太速科技,很熟悉,广告做的太显眼了点吧

最后发一张和我们设计的差不多的板子图片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在前面的帖子中有说过 我不是 太速科技的,只是用的方案和太速的很相近,K7 FPFA + 2 片 6748 DSP + 高速连接器而已
太速科技 你很熟悉 其他人也很熟悉 我没必要免费替他做广告

网友:
个人觉得板子要不了两周,一周半足矣,都是模块,用allegro复用很快就可以完成。

网友:
好流弊啊。。。

网友:
流弊的一塌糊涂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看看PC板子的尺寸,有很多地方可以走线。高速线也就一少部分而已,DDR,PCI-E,SATA,还有吗? ...

还要什么,楼主这个板你说是那些是高速线,和主板比比。
至于器件密度,建议你还是比较一下楼主的板子和PC主板后再说吧。

网友T:
请问,最大那个电容为什么边上那个丝印方框用两种画法(一种是长方形一边多画几根线条,另一种是一边带斜角的长方形,并标注了+号),有什么不同?

网友:
前来膜拜一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请问,最大那个电容为什么边上那个丝印方框用两种画法(一种是长方形一边多画几根线条,另一种是一边带斜角 ...

标记两种不同的电容,大容量的要换成聚合物的。

网友:
目前普通2层,最多4层。

网友:
99楼的更威武

网友:
设计这个板子费用多少

网友:
真牛逼~赞一个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内存采用内存条的原因 猜测如下:
1、方便更改内存大小
2、降低底板PCB设计难度

不采用内存条,还有连接的可靠性和抗震的考虑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这块板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实一般般,个人有几点建议
1、如果可以的话Spartan-6系列替换成Xilinx A7系列
2、64 ...

漂亮呀~!都是高大上的东西呀~!

网友:
看lay板,布局,功力深厚啊, 如果软件做的好的话,稳定性是妥妥的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模块化电源,模块化电路也就别只贴个图出来炫耀了吧,把你的设计心得和调试心得拿出来给菜鸟们分享分享不更 ...

炫耀贴跟分享差了十万八千里

网友(2015-05-11):
很厉害的样子,大赞一一下

网友:
开眼了诶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这块板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实一般般,个人有几点建议
1、如果可以的话Spartan-6系列替换成Xilinx A7系列
2、64 ...

这个真的是屌爆了.

网友:
DDR的走线可以看出来,两个月的确不算短。另外,我比较疑惑的为何喜欢用钽电容。而且C412太靠近隔壁的MLCC了,火箭效应应该都懂,当然,烤料可以解决。

网友:
这个真的够猛

网友:
这个板子12层有些浪费了吧,我最近做的个板子5颗lx16加10颗ddr2,还有其他一大堆,比楼主的密度大多了,也只用了六层pcb

网友:
只能说太强了   ,膜拜

网友:
关键技术还是在上面跑的算法软件

网友U:
引用 网友K:
随便一个PC主板都完爆楼主的板子,PC主板那么高主频,也就4层最多6层板就搞定。 ...

PC主板普遍都是12层的。新出的ATOM处理器Z3735F、Z3735G采用第三类封装(592个触点),因为引脚和功能大量缩减,所以Intel才推荐至少6层板

网友K:
引用 网友U:
PC主板普遍都是12层的。新出的ATOM处理器Z3735F、Z3735G采用第三类封装(592个触点),因为引脚和功能大量 ...

12层的话,主板那么一大张PCB的成本就超过零售价了 。主板厂商都是活雷锋?

网友:
我只知道之前1GHz、2GHz的PC主板好多都是2层板,或者4层板

网友:
8周 ,很牛逼的样子,仰望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12层的话,主板那么一大张PCB的成本就超过零售价了 。主板厂商都是活雷锋? ...

主板这种东西是走量的,一次几十万片的量,分摊到没一片上的成本最多也就几十块钱

网友:
Candence Allegro 很难学啊~~敢问楼主PCB 几年经验拉?

网友:
还算可以吧,规规矩矩的设计。

网友:
看见这么多层板守就发抖。画板后遗症了。

网友:
大神无处不在啊!

网友:
12层?感觉太多了,8层足够了吧

网友:
只会画两层板的渣路过,膜拜中

网友(2015-06-12):
引用 网友P:
这块板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实一般般,个人有几点建议
1、如果可以的话Spartan-6系列替换成Xilinx A7系列
2、64 ...

不错,比楼主的强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这块板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实一般般,个人有几点建议
1、如果可以的话Spartan-6系列替换成Xilinx A7系列
2、64 ...

这个才N,层越多越好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