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PGA做FOC电机控制的方案,大家一起讨论可行性

楼主(2015-02-27):
FPGA在电机控制方面的应用,资料很少,有实质性思路的文档几乎没有。实际商用的方案,除了很高端的并联伺服控制外,也没找到大面积铺开的实例。似乎这是个性价比偏低,比较消极的应用方向。但是抛开种种的考量,单从个人感觉讲,我依旧青睐FPGA。虽说它的计算能力不及DSP,外设和成本也没有MCU的竞争力,但是FPGA是唯一以并行方式处理数据的解决方案。一片多“芯”,甚至一“芯”多用,同一时刻完成反馈信号处理、姿态解析和指令控制,一旦出现偏差可以同时开启纠正措施,这种表现很酷。

当然,上面都是我的乐观展望。

最近在ALTRA的官网上爬资料,这个网页(http://www.altera.com.cn/end-mar ... ind-ref-design.html)勾起的我莫大的兴趣,还从他的handbook中找到了一片2011年的中文文档(  ),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看看。大体就是说,从Matlab正常建模,通过使用Simulink/DSP Builder工具,完成FOC在FPGA中的建模,实现DSP算法。好处是可以直接搭建FPGA模型省掉C语言编程优化过程,并且方便根据模型直接对“硬件表征”升级,等等。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广告宣传,还是我的理解有没有偏差,ALTRA似乎对这个流程很推崇。

大家可以一起探讨一下,其实我还有几点疑问也云里雾里:

(1)在FPGA实现DSP算法,不再需要软核和硬核,可靠吗。会不会需要特定的型号,或者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呢?
(2)看FPGA的发展,nios2的实用性一般,现在很多内置ARM硬核,据说也有内置DSP的型号我还没用过,大家都在用什么产品呢,除了简单的数字逻辑控制,还有哪些成熟的应用?
(3)如此复杂的应用,是不是时序收敛性回很差呢,会不会很难调试,或者系统表现会比成熟的DSP产品差?

也许是没有实际使用吧,总觉得有点心虚,希望大神们一起讨论,说说自己遇到的问题。

网友A:
成本下来了,安全性提高了自然就会有大量应用。FPGA本身做电机控制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成本下来了,安全性提高了自然就会有大量应用。FPGA本身做电机控制没问题。 ...

但是现在从做硬件的角度看,只用FPGA产生PWM,算法硬核计算比较常规。说到价格,唉,其他种类芯片越来越便宜了

网友:
做多轴有优势,做单轴成本不占优

网友:
就是有点复杂,xilinx 和altera 都有方案。

网友:
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放着那么多电机控制的MCU不用要用FPGA 单单开发难度的增加就是一个大问题.

网友B:
这是一个喊了很多年的事情,其实FPGA开发FOC完全没有问题,只是推广过程中的阻力不小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一个喊了很多年的事情,其实FPGA开发FOC完全没有问题,只是推广过程中的阻力不小吧 ...

高手指点一二吧,都会有哪些阻力呢,本身的优势略势有会有哪些呢
我有一些MATLAB和fpga基础,但是没有做过FOC,也没有用过dsp builder,最近突发奇想想做个控制系统玩玩,不知道水有多深啊

网友C:
貌似了解过lattic还是actel的内嵌M3的fpga,价格还是太高了!

网友:
您好,新年好,可以用我们四轴运动芯片来控制,基于DSP芯片来做的,提供方案设计

网友:
硬核很便宜,所以就不纠结这个,硬核+软核一起

网友:
做多轴的话估计才会体现成本上的优势,至于nios2做一些简单的外围接口控制感觉还可以,要做做复杂的还是需要ARM硬核,可以用FPGA+ARM(内嵌)这个方案,应该不错的

网友:
做多少轴才会有优势,这个临界问题不知有没有参考数据

FPGA和MCU方案的开发成本是不同的,市场上不流行的方案,通通是没有任何优势的

网友:
FPGA成本太高了,尤其是研发成本。技术可行性没有问题

网友D:
FOC  哈哈 好东西   即将大面积应用了  替换现有的电调  电流可以做到非常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FOC  哈哈 好东西   即将大面积应用了  替换现有的电调  电流可以做到非常大

我最近准备上手试试,正在找比较靠谱的开发板,altre官网那个太贵了。能验证想法就行

网友(2015-09-17):
完全可以。

网友(2016-03-09):
做完搞一个芯片出来,就好了

网友:
没必要吧!
FPGA除了并发执行,速度快外,却没有单片机开发效率高!
现在用什么M3核、M4核完全可以搞定的事,何必自讨麻烦?!

网友(2016-04-24):
ADI有出一套,配合赛灵思7020,zedbord的方案,楼主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:
用MAX 10吧,有ADC,现在就是不知道芯片多少钱及什么时候可以正常供货。

网友:
开发上没有优势

网友(2016-07-20):
FOC难度比较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貌似了解过lattic还是actel的内嵌M3的fpga,价格还是太高了!

actel的ASIC3的片子有很多人用来做驱动器的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