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6运行c#程序datagrid控件显示不正常?

楼主(2015-02-27):
最近做wince6程序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,如下图

我的平台是友善之臂tiny6410的板子,使用的默认的BSP,但是我测试了其他公司的板子和友善之臂的2440的板子都运行正常

刚开始怀疑.NET CF的版本不对,我分别测试过2.0和3.5的最新版,但是问题照旧,我也做了下系统精简,删除了很多没用的,但是问题还一样

网友:
楼主 有没有 比较好的 wince 下c# 开发的教程? 最近想学,一直很茫然

楼主:
学哪一块?  bsp还是上位机开发,还是?

楼主:
问了很多厂家,最后的解决方案是不能使用ARM11的6410,换成ARM9就没有问题,或者是使用WINCE5.0
问题算是结贴了,但是解决的不好!
[结贴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