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JLC版主关于打样的文件和钢网文件不一样的问题

楼主(2015-02-27):
早上准备打个样和做个无框的钢网,其中打样的文件是光绘文件,钢网是拼了一块别的板子的PCB文件,下单后碰到以下2个问题:
①客服打电话说钢网只能和打样的板子相同才能一起发货,也就是我的这个情况的钢网要单独做;
②无框钢网的尺寸是固定死的,就是28*38cm,不能安装指定大小的尺寸做;

请确认一下这2个问题是不是的确如此?

网友:
没有吧,只要你钢网文件单独传一下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客服电话里是这个意思,我也搞不懂,所以这里问问

网友A:
你好,针对你这个问题,解答如下:
第一、关于绑定的问题,你可以先下PCB打样,待PCB付款了,再下钢网订单(2款拼一起的文件),下钢网订单选择随PCB样板一起发货即可,节省运费!
第二、无框钢片,最大尺寸是固定28*38cm。你下单备注自定义大小即可,比如:钢片尺寸10*10cm,我们会按你的大小切割制作!

有需要制作钢网的朋友,可以联系我,专人协助你的钢网业务!

楼主:
唉,老大催的急,已经下单了,按照你们客户的要求直接做了,下次知道了

楼主(2016-05-30):
引用 网友A:
你好,针对你这个问题,解答如下:
第一、关于绑定的问题,你可以先下PCB打样,待PCB付款了,再下钢网订单 ...

小批量可以和钢网一起发货不?
打样的时候没做钢网,打算小批量的时候一起做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小批量可以和钢网一起发货不?
打样的时候没做钢网,打算小批量的时候一起做! ...

钢网或元件只能选择跟那个样板PCB一起发货,无法与批量PCB一起发出;即使是随PCB批量一起下的钢网,只需要单独发出,无法一起发出(2个批量PCB厂在惠州不同的地方;样板PCB,元件仓库,钢网这3个在深圳附近的地方,才选得了跟哪个刚确认的样板PCB一起发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钢网或元件只能选择跟那个样板PCB一起发货,无法与批量PCB一起发出;即使是随PCB批量一起下的钢网,只需 ...

好的,那就分开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