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蓝牙适配器连接蓝牙音频不能自动启动服务

楼主(2015-02-27):
在车上装台电脑,声音有干扰,油门越深啸叫越明显。
准备采用PC端使用蓝牙适配器,用蓝牙接收器转为音频输出给CD。蓝牙接收器使用DCDC隔离模块进行电源隔离,使用起来确实没有电流声。

但是出现问题,再次重启后,不能直接连接到“蓝牙高清晰音频”的服务
蓝牙适配器使用的是ORICO的蓝牙4.0,芯片是CSR8510的,接收器是这个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 ... &_u=r1njrm20118

接收器应该没有问题,接受手机蓝牙没有问题。

请教怎样才能达到开机就能自动连接蓝牙音频的服务?

网友A:
再次启动是启动蓝牙适配器还是接收器?如果重启是的蓝牙适配器,在接收器端设置一个按键去启动连接即可。如果重启的是接收器,那应该可以自动回连音频服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再次启动是启动蓝牙适配器还是接收器?如果重启是的蓝牙适配器,在接收器端设置一个按键去启动连接即可。如 ...

重启电脑后无法自动连接服务

网友:
那在接收器端设置一个按键去触发连接电脑。

楼主:
可惜这个蓝牙没有这个功能,再说我也不会折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