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内存条老是松动经常开机不显示怎么办?

楼主(2015-02-27):
我的台式机总是会出现开机不显示的现象,后来插拔下内存条就好了,但是现在开机不显示的现象越来越平凡,有时候重新插拔内存条也无法解决了,
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彻底修好?
(除了重新买个外,最近手头有些紧)

网友A:
橡皮擦一下,再不行打热熔胶吧!

网友:
直接飞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橡皮擦一下,再不行打热熔胶吧!

橡皮擦试过了,你说的打热熔胶是直接把内存条在卡槽里固定死?那这样如果再不行热熔胶会不会把内存槽就堵死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橡皮擦试过了,你说的打热熔胶是直接把内存条在卡槽里固定死?那这样如果再不行热熔胶会不会把内存槽就堵 ...

给热熔胶上多沾些酒精,热熔胶很容易被弄下来。

网友B:
是不是显示器vga连接线那里松动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显示器vga连接线那里松动了?

我检查了不是的

网友C:
开机显示器显示无信号?

网友D:
升级主板bios
换电源

网友:
我以前用坏的几台台式机都是内存条接触不良,应该是主板上的内存条插座的问题,感觉那种结构的插座防尘能力太差了,有的是把内存条换个插座就好了,但用一两年就又不行了,把内存条插在其他电脑上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以前看到有的电脑用胶带粘着的

网友:
多数是 内存槽的针脚氧化所置, 或者槽上的 针脚弹片没弹力, 与内存金手指接触不良

网友E:
洗板水洗一下,我的电脑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洗板水洗一下,我的电脑就好了

请问洗内存卡槽还是洗内存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开机显示器显示无信号?

是的 开机显示器显示无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升级主板bios
换电源

不是每次都这样啊?这个跟bios和电源有关系?

网友:
换个内存插槽不就行了,两个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每次都这样啊?这个跟bios和电源有关系?

是跟内存条的兼容性不好,并不是接触不好,估计你用热熔胶固定也会有这个问题的

网友:
这里可以用万能的Wd40喷一下就好,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

网友F:
有种叫类似WD40的电器用的清洁剂,喷一喷插槽和内存条就好了。音响电位器有杂音,轻触开关不良都这样处理的。

网友:
办公室有台电脑开始偶尔开不了机,后来干脆开不了机了,指示灯意思是没有信号,怀疑显卡内存重新插拔了也没用,最终把显示器内供电板五伏滤波电容换掉问题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有种叫类似WD40的电器用的清洁剂,喷一喷插槽和内存条就好了。音响电位器有杂音,轻触开关不良都这样处理的 ...

好招,我回头试试

网友:
下次试试WD40

网友G:
WD-40要买正品,强烈建议到京东或者亚马逊买他们自家经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WD-40要买正品,强烈建议到京东或者亚马逊买他们自家经营的。

多谢指点!

网友:
我试过把机箱平放会好一点。

网友:
插上内存后晃动两下,俺老师教的。

网友H:
插干净后抹点机油就行了。我家里的电脑就这么弄的。原来隔三差五出现内存条松动,现在也不会出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插干净后抹点机油就行了。我家里的电脑就这么弄的。原来隔三差五出现内存条松动,现在也不会出现了。 ...

抹什么油好点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抹什么油好点?

不好意思看错了,回头抹点机油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