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12V输入,5V2A输出的隔离DC-DC芯片或设计资料

楼主(2015-02-27):
    因为产品中“共地”有些问题,所以需要用隔离的电源,而输入只有12V(汽车电瓶供电,所以电压不是稳定的12V,会有一定的波动),找了一下隔离型的DC-DC,要么简单的价格太贵,要么便宜的又太复杂,能力有限又不好把握。
    1,简单的是凌力尔特的LT8302,LT3575,LT3478等片子,配合伍尔特的开关变压器。
但是芯片就要二十多人民币了,开关变压器也要20来块的人民币。所以这个电源部分加起来就差不多在60左右了,对于成本来说还是太贵了点。

    2,另外就是看到别的产品上的一个板子,手绘了一下原理图,用的是uc3843+NCE6003再就是一个定制的开关变压器,这个成本算下来的话应该在10块以内。
只不过这个的输出电流有点小,额定的只有几百毫安,如果长时间工作在1A的电流下应该比较容易坏。
   但是在网上搜索uc3843,一般都是220直接转5V的。输入电压有点高,所以参数就有一定的不同。而本人对这方面又没啥经验,所以想问下,还有没有其它的便宜点的类似凌力尔特的片子推荐,或者是有没有更详细的关于uc3843的DC-Dc的设计资料。

网友:
直接用 金升阳 模块 多省事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自己做这个如果没有设计经验,很难做好(效率、功率、隔离性能、稳定性)。

网友:
金升阳10W的模块也不便宜了1

网友A:
能接受多少钱的?

找找TI的反激控制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能接受多少钱的?

找找TI的反激控制器

金升阳的模块价格都不能接受的话
TI的方案更加难接受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接受多少钱的?

找找TI的反激控制器

20块钱以内应该还能接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金升阳的模块价格都不能接受的话
TI的方案更加难接受了

金升阳的体积不是很理想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金升阳的体积不是很理想。

如果金升阳的体积还不理想,那你就得准备大价钱了

我现在做的一个30W的模块,体积受限(目前18*50*20mm),效率要求高,BOM成本60+

网友C:
MAX1771,APPLICATION NOTE 4326好像是专门为你这应用写的:)MAX1771digikey上批量价2刀拉,除了主芯片,其他都便宜,产品的话建议找个做电源的帮你照着做下,几千块钱应该够了吧。

网友:
20块的价格要求体积比金升阳的小,估计难

网友D:
我们用的金升阳的模块,24V转24V,6W的,价格大概在30左右,LZ想20块以下,而且体积有要求,这个模块怕是用不成了,LZ自已整吧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MAX1771,APPLICATION NOTE 4326好像是专门为你这应用写的:)MAX1771digikey上批量价2刀拉,除了主芯片,其 ...

刚看了Datasheet,貌似推荐应用都是非隔离的。
实在不行我就还是先用凌力尔特的。再慢慢来换其它的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们用的金升阳的模块,24V转24V,6W的,价格大概在30左右,LZ想20块以下,而且体积有要求,这个模块怕是用 ...

实在不行我就先用凌力尔特的好了。反正它会先给我提供Demo板做测试。电路也比较简单。

网友E:
UC3843反激,20N06或类似规格的MOSFET,频率100kHz,CS166125铁硅铝磁环0.8mm漆包线双线并绕15~20匝(平绕绕满),如果追求效率次级可以用同步整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UC3843反激,20N06或类似规格的MOSFET,频率100kHz,CS166125铁硅铝磁环0.8mm漆包线双线并绕15~20匝(平绕 ...

手上有一块类似的板子,用的就是uc3843反激的。只是它的功率达不到我的要求。
做这个最主要就是参数不好确定,再就是开关变压器不好弄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手上有一块类似的板子,用的就是uc3843反激的。只是它的功率达不到我的要求。
做这个最主要就是参数不好 ...

看你的需求应该不需要2kV以上的绝缘等级,所以磁环0.6~0.8mm漆包线双线并绕,初级电感量20uH左右就可以了,随便找个厂家都可以订制,量少自己绕也不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你的需求应该不需要2kV以上的绝缘等级,所以磁环0.6~0.8mm漆包线双线并绕,初级电感量20uH左右就可以了 ...

匝数比怎么确认呢,1:1么。还有一个反馈绕组怎么确定

网友:
20块的价格比较难
推荐MAX1771方案+铁硅铝磁环,然后自己做做好烧东西的准备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匝数比怎么确认呢,1:1么。还有一个反馈绕组怎么确定

双线并绕显然是1:1啊,低压应用不需要AUX绕组的,直接给UC3843供电即可,反馈用常规的TL431 + 光耦。

网友:
要20块以下也可以,可以用单片机试试,现在PIC很多单片机都可以做了,做成峰值电流检测和电压反馈就可以,选那种内带比较器和运放的单片机或者选PIC带逻辑门的单片机,比较器进单片机内部的RS触发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双线并绕显然是1:1啊,低压应用不需要AUX绕组的,直接给UC3843供电即可,反馈用常规的TL431 + 光耦。 ...

好的。我试试看,谢谢大师指点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UC3843反激,20N06或类似规格的MOSFET,频率100kHz,CS166125铁硅铝磁环0.8mm漆包线双线并绕15~20匝(平绕 ...

大师,如果反激的用磁环,是不是只能用铁硅铝磁环呢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大师,如果反激的用磁环,是不是只能用铁硅铝磁环呢?

不会啊,铁粉材质都可以用,便宜些的52和26,还有更贵的MPP都可以的,铁损不同而已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不会啊,铁粉材质都可以用,便宜些的52和26,还有更贵的MPP都可以的,铁损不同而已。 ...

反激如果用普通的材质,不需要开气隙吗?
好像从哪看到的,说铁硅铝本身制造时,已经有分布气隙了,于是就可以省略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反激如果用普通的材质,不需要开气隙吗?
好像从哪看到的,说铁硅铝本身制造时,已经有分布气隙了,于是 ...

铁粉就是分布气隙啊,DC-DC常用的黄白(26号材质)和蓝绿(52号材质),还有数字功放、高频烙铁常用的红灰(2号材质)等等,全部都属于铁粉磁芯,可以用于储能电感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铁粉就是分布气隙啊,DC-DC常用的黄白(26号材质)和蓝绿(52号材质),还有数字功放、高频烙铁常用的红灰(2 ...

还需要您帮我做一下科普:铁粉芯和铁氧体芯不是同样的东西吧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还需要您帮我做一下科普:铁粉芯和铁氧体芯不是同样的东西吧?

不同的,铁粉芯由于是分布气隙,导磁率很低(10~125),铁氧体磁环主要分锰锌和镍锌两种,前者导磁率很高(数千),多数用于共模滤波(常见的深绿环),后者导磁率较低(10~1000),多数用于RF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不同的,铁粉芯由于是分布气隙,导磁率很低(10~125),铁氧体磁环主要分锰锌和镍锌两种,前者导磁率很高 ...

说到这个,我突然又有了几个问题 ,大师不要鄙视我哦
1、通常制作几十W反激式开关电源那种EI型变压器,开气隙的,是铁氧体的还是铁粉芯呢?(我估计铁氧体可能性更大一些)
2、那种磁环,颜色有标准吗?也就是什么颜色的,对应什么材质,磁导率范围之类
3、铁粉芯磁导率低,等效为分布气隙,那么这种材料相比于铁氧体,可能在均匀整个磁通长度上面,漏磁通都要偏大一点。这种分布气隙与集中气隙,设计参数时,可以考虑成是同一种气隙吗?(当然,磁导率不同,设计不能完全相同,只是说集中气隙与等效分布气隙上的差别)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说到这个,我突然又有了几个问题 ,大师不要鄙视我哦
1、通常制作几十W反激式开关电源那种EI型变 ...

1.那种是锰锌铁氧体,常见的有PC30/PC40/PC44/PC47几种规格。
2.可参考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0a575d0f6c85ec3a87c2c56c.html
3.漏磁通是有不同,分布气隙需要均匀绕线,所以做反激要双线并绕。集中气隙则有临近效应,设计时考虑的侧重点不同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1.那种是锰锌铁氧体,常见的有PC30/PC40/PC44/PC47几种规格。
2.可参考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0a57 ...

双线并绕,如果遇到原副边隔离电压要求较高的场合,如何解决呢?比如原副边工频4kV/1min
全使用三层绝缘线,会不会遇到空间不足,塞不下去需要增大一档磁芯的情况呢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双线并绕,如果遇到原副边隔离电压要求较高的场合,如何解决呢?比如原副边工频4kV/1min
全使用三层绝缘 ...

所以我看LZ隔离要求不高才建议用磁环的啊,隔离要求高的肯定是骨架的设计自由度更大了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所以我看LZ隔离要求不高才建议用磁环的啊,隔离要求高的肯定是骨架的设计自由度更大了。 ...

是不是骨架的只能用铁氧体了(甚至MPP都不行),否则没法并绕。
对不起,我又犯二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是不是骨架的只能用铁氧体了(甚至MPP都不行),否则没法并绕。
对不起,我又犯二了  ...

不是并绕的问题,是铁粉芯不适合做成分体的,断面上漆影响气隙,不上漆又会氧化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是并绕的问题,是铁粉芯不适合做成分体的,断面上漆影响气隙,不上漆又会氧化。 ...

大师言简意赅,佩服!
另外突然明白了,为何磁粉芯都敷漆的原因

网友:
我感觉如果对变压器什么的不熟悉,还是买现成的吧
因为你实验过程中会在变压器上面反复很多次的
而自己不能把变压器做好的话,指标就不容易实现
如果自己连变压器都懒得做的话,这个活趁早别干,真的

网友G(2015-07-28):
LM2596-5这个可以试试,还不错,12V转5V,输出电流也比较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LM2596-5这个可以试试,还不错,12V转5V,输出电流也比较大

这个是非隔离的。如果用共地的DC-DC,那选择性非常多。
现在用的ACT4070B。还是没有用隔离的。噪音通过改地线解决了。
单点接地

网友:
不知楼主现在做的怎么样了,我也在做类似的电源,只是我的是24V直流输入,我把变压器设计出来了,现在通电的前几秒一直闪,不知道什么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