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LCD显示黑白色,是显卡坏了还是背光坏了

楼主(2015-02-27):
如图片所示:

网友:
感觉像是液晶屏坏了呢,建议外接显示器看一下。

网友:
可能接口接触不良吧  控制RBG信号的某条线断开了

楼主:
又显示正常了,应该是集成显卡过热。

网友A:
你这种情况  很可能是液晶屏坏了  不是背光的问题
一会儿好一会儿又出现了   最后一直就好不了了   我的本本也是一样  只能换屏幕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种情况  很可能是液晶屏坏了  不是背光的问题
一会儿好一会儿又出现了   最后一直就好不了了   我的本 ...

还正像你说的这样,有出现了。
老电脑了,刚买了个电源,发现硬盘坏了,现在屏幕可能又坏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正像你说的这样,有出现了。
老电脑了,刚买了个电源,发现硬盘坏了,现在屏幕可能又坏了

直接换吧 别折腾了
当年的很多笔记本的屏幕都有问题  HP是重灾区

网友:
LZ放心地换吧,只会越来越糟糕,不会越变越好的

网友:
可能是线松动了

网友:
先检查屏线

网友:
肯定不是背光问题

网友:
背光没坏阿还亮着呢

网友:
屏線問題

楼主(2015-10-19):
最近买了一根屏线,没有成功,和原来现象一样,排除屏线问题了。

网友:
屏幕坏的可能性很大,特别是老的hp

网友:
HP好像问题很多啊

网友:
  貌似背光的问题,先检查下是电路问题还是灯管问题。

楼主:
买了一个屏幕120元,换上,好了。

网友:
自己换很简单的

楼主:
第二天,屏幕又不亮了。应该是高压条坏了。总结出来,老电脑没有必要修。

网友:
不会是那批显卡门的机子吧,修都修不好。

楼主:
出售笔记本尸体!
笔记本型号: HP6515B
内存:2根DDR2  1G内存(1根金士顿的,1根海力士的)
CPU:数量2个,一个TL66,另一个TL54(升级前的CPU)
网卡:接收能力很好
光驱:还能用
电源:被我拆开,把电解电容和MOS换好一点的了,现在外壳是电工胶带缠住的。
电池:两年前买的,没怎么用,现在电池还能撑半个小时以上。
硬盘:坏了

楼主:
价格80元,不包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