汽车上的HIFI功放求推荐方案

楼主(2015-02-27):
目前打算上的方案是:
1.D类的数字功放,主要是12V电源限制,D类效率高,声音我买过评估板好像还可以哦
2.传统的AB类,LM3886这类,不过12V电压下好像功率做不大?

注意一定要12V下能出好声音的,那种太疯狂需要另外接电源的暂时不考虑。

网友:
这就要请教莫老大了

网友:
12V下要好的推力必须经过DCDC升压,再推挽放大。

网友:
楼主的需求是什么?根据需求在确定方案。

网友:
用个逆变器到220V,什么都好解决了

网友:
汽车上就不可能做出HIFI

网友:
关键在于你是什么车?行车时的机械噪声?车内的混响时间?吸声系数?车内声学参数(共振,频响)?喇叭的声学参数?并不是一个HIFI功放能解决的,这是一个音响系统的问题,系统的问题,需要系统的解决方案。通常需要DSP功放才能很好的控制车内的各种参数, 若银子不够,至少也得搞个带参量均衡调节的功放来。

网友:
12V的纯正弦波逆变器+麦景图6900

网友:
12到+-35V的DC-DC接常见的功放板

网友:
别说什么HIFI,适合自己的耳朵就行,你开个车不眼看八方,不要被美妙的声音“醉了”,到时候可就是“醉驾”了

网友:
看什么车,车太差了没啥改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