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电脑2内存条加1G内存条的问题

楼主(2015-02-27):
自从用了谷歌浏览器,内存一直不够用啊,加上内存条涨价了,也舍不得加条新的,
突然想起室友留下的两条淘汰下来的海力士 DDR3 1333M 1G内存条。
就给原本只有一个2G内存条的电脑加了个1G内存,开机一看总内存只有1G?????
又把电脑拆开,把两个内存条的位置调换了一下,再开机总内存变成3G了
请教各位,两个内存条位置有什么讲究吗?

网友:
估计有优先级吧

网友:
估计是没插好。

网友:
不是,是估计你装的时候把原来的弄松了,还有现在内存也不贵啊

网友:
嘿嘿,再插回去试试就知道有没有顺序了。
应该没顺序的吧。

网友:
没有顺序,应该是你没插好

网友:
大概是没接好吧

网友A:
加1G能用吗?不存在不兼容吗?

网友:
识别出来就能用

网友:
呵呵!
认生,打个招呼,第二次就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1G能用吗?不存在不兼容吗?

不太懂,听说最好是一样的,但现在2G+1G也能用

网友:
应该是降频至比较烂的那一条,和位置没关系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太懂,听说最好是一样的,但现在2G+1G也能用

一样的最好,能双通道,速度快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