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黑色显示成红色蓝色显示成紫色是屏幕坏了吗?

楼主(2015-02-27):
如题,用了4年的戴尔笔记本,一直用着好好的,突然显示不正常了。黑色显示成红色,蓝色显示成紫色。屏幕上还有蓝绿色的条纹。
我拆过屏幕,重新插过主板上的排线和屏幕模组的排线,问题依旧。
外接VGA显示器,显示器颜色正常。
说明下:本机有过维修史,是在两年保修期内,就是开机没有任何显示,拿去检说主板坏了换过主板。

如图:

请问:是屏幕老化的问题吗?只能更换屏幕模组了?

网友A:
花屏,一般是排线松了或者受潮了,把屏幕后盖拆下来,把排线拔下来,用风机吹一下,再重新插上,应该就好了

网友B:
直接换屏吧,逻辑板故障的可能性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花屏,一般是排线松了或者受潮了,把屏幕后盖拆下来,把排线拔下来,用风机吹一下,再重新插上,应该就好了 ...

我拆过屏幕排线仔细打磨过还是无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换屏吧,逻辑板故障的可能性大

戴尔的质量知心让人失望。四年内坏两次,这次已经过了保修期

网友C:
条纹有规律,目测是屏幕的逻辑板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条纹有规律,目测是屏幕的逻辑板坏了

也就是屏幕模组里的控制板了?是不是得换屏幕模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换屏吧,逻辑板故障的可能性大

谢谢指点,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是不是就能说明:主板以及主板上的显卡正常,仅仅是屏幕部分异常呢》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戴尔的质量知心让人失望。四年内坏两次,这次已经过了保修期

哈哈,我的也是戴尔,直接坑死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点,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是不是就能说明:主板以及主板上的显卡正常,仅仅是屏幕部分异常呢》? ...

是的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拆过屏幕排线仔细打磨过还是无效。

我的DELL 灵越1427就是这么搞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DELL 灵越1427就是这么搞的

谢谢,我先按你的方法找吹风机吹下,再打磨下接头。还是不行的话就上taobao换屏幕模组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我先按你的方法找吹风机吹下,再打磨下接头。还是不行的话就上taobao换屏幕模组。 ...

我有个同学的电脑症状和你的一样,他的是在公交车上撞了一下。你的问题如果解决了,可以麻烦发一下解决方法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有个同学的电脑症状和你的一样,他的是在公交车上撞了一下。你的问题如果解决了,可以麻烦发一下解决方 ...

我的一直放在桌上,动都没动就成了这样。。。。我先试试看

网友:
这类问题一般都是排线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