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keo2z的板子(兑的)OpenSDA突然无法烧写

楼主(2015-02-27):
原来OpenSDA是可以烧写和仿真的,只是试过,没有用,一直用jlink 的,今天jlink借出去了,改用SDA,可是烧进去,板子结果不对啊,这个程序是用jlink烧过的,正确的,用SDA烧就不对了,不解!
我是参考论坛两个帖子做的。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56714-1-1.html
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05171-1-1.html

网友:
怎么个不对 ?

楼主:
板子运行结果与程序不对,一个点灯都不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板子运行结果与程序不对,一个点灯都不对

这有可以能是你的程序问题

网友:
能写进去?

网友:
原始FRDM的openSDA是针对特定MCU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有可以能是你的程序问题

用jlink烧进去就是对的啊,

楼主:
复制 到那个“U盘”里,没有出错,应该是写进去了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复制 到那个“U盘”里,没有出错,应该是写进去了、

能否详细说说你是如何操作的,复制 到那个“U盘”里是不对的

网友:
能写进去就说明OpenSDA能正常工作 有可能是你的烧写文件有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复制 到那个“U盘”里,没有出错,应该是写进去了、

两回事,
复制进去,只是下载到编程器,
编程到目标MCU,是另外一回事

网友C:
你有没有拆掉板子上的元件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否详细说说你是如何操作的,复制 到那个“U盘”里是不对的

复制 到那个“U盘”怎么会不对呢?之前一直是这样烧的,也对啊??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有没有拆掉板子上的元件啊?

只是拆过ke0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两回事,
复制进去,只是下载到编程器,
编程到目标MCU,是另外一回事

是么?可这个帖子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56714-1-1.html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么?可这个帖子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56714-1-1.html

MSD方式, 没用过, 烧写成功或不成功有没有提示?
显然并不是目标MCU直接接收PC发来的文件, KE02根本就没有USB接口.
如果没有烧写成功的提示, 不能确定已经烧写成功了吧.

建议用SWD的方式, 试一下.

网友:
我当时翻译文档的时候依稀记得有一个电阻是和那个Opensda有关的,你最好确认下当时拆除的时候没有多拆掉一个电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SD方式, 没用过, 烧写成功或不成功有没有提示?
显然并不是目标MCU直接接收PC发来的文件, KE02根本就没 ...

试了下,一点go,就不知道程序跑到哪里去了,跑飞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试了下,一点go,就不知道程序跑到哪里去了,跑飞了。

如果能进DEBUG界面,应该是你程序的事情。

小的经验,
以前碰到过有时能跑,有时跑不了的情况,把时钟配置好后就稳定了。kinetis的时钟比较复杂。。。

网友:
用两种方法烧写同一个程序代码 看看是不是程序的问题

网友D:
你把opensda的程序刷为Jlink试试,看你之前用JLINK的程序行不行。

按住板上的reset按键同时上电,然后电脑上会出现一个bootloader磁盘,把附件解压后的JLink_OpenSDA.sda拷进去,重新上电,然后IDE配置为JLINK进行debug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把opensda的程序刷为Jlink试试,看你之前用JLINK的程序行不行。

按住板上的reset按键同时上电,然后电脑 ...

好的,我下载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有没有拆掉板子上的元件啊?

把、mcu重新焊了一下,又可以了,可能是虚焊了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把opensda的程序刷为Jlink试试,看你之前用JLINK的程序行不行。

按住板上的reset按键同时上电,然后电脑 ...

斑主,你好。照你这样说 OpenSDA就可以变成Jlink了?那么这个Jlink可以调试K60系列吗?具体有没有详细说明?给个链接看看呢?谢谢斑主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斑主,你好。照你这样说 OpenSDA就可以变成Jlink了?那么这个Jlink可以调试K60系列吗?具体有没有详细说 ...

可以把芯片吹下来,引出DEBUG线,在K60上试试

网友F(2015-05-13):
引用 网友D:
你把opensda的程序刷为Jlink试试,看你之前用JLINK的程序行不行。

按住板上的reset按键同时上电,然后电脑 ...

斑竹,我用的FEDM-K22 上的,出现下图情况,是什么个意思呢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斑竹,我用的FEDM-K22 上的,出现下图情况,是什么个意思呢?

你好!
请把你的问题重新发个问题贴出来,我会在你的问题贴里面详细回答你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你好!
请把你的问题重新发个问题贴出来,我会在你的问题贴里面详细回答你。 ...

OK, 请参见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22594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OK, 请参见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22594-1-1.html

已经回复你了,如果还有问题,请在你的新帖子回复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