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ultisim11仿真一个反向比例放大电路竟然出的同向放大的效果

楼主(2015-02-27):
而且发现运放的两个供电极都接的电池负极,后来发现电池删除了也能正常仿真。这一点跟protues是一样的,很多东西都是缺省的配置。这样反而我有点小担心,以后犯了常识性的错误,仿真的结果可能还是对的,但电路有严重失误~~~

最后附上我改好的工程文件,请有这个软件的同学,顺手仿个真

补上补偿电阻以后效果一样。

带补偿电阻的工程:

网友:
如果电源按照正确的画呢?

网友:
有一组供电(7脚)极性接反了。

网友:
补偿电阻此处有何作用?

网友A:
自己犯了低级错误,总是发出耸人听闻的吼叫——竟然、居然、。。。。。。
这是坛子里的潜规则。

问题出在哪儿,楼主自己找吧。

我的截图是反相的结果。

网友:
笑而不语.....

网友:
电源供电电压为什么不一样呢?

网友:
我是看到标题进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自己犯了低级错误,总是发出耸人听闻的吼叫——竟然、居然、。。。。。。
这是坛子里的潜规则。

AB通道的颜色如何设置的?

网友:
在度娘搜到的:示波器有A、B两个输入端,在连接B端的线上右键,选择"Segment Color..."或者"改变颜色",和变为A端的颜色不同,在示波器里就ok了.

楼主:
更正电源后依然是这个样子的。请知情的明示,我没发现哪里有问题。

网友:
示波器 XSC1 输入有否接地? 或是你认为不必接也能正确显示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更正电源后依然是这个样子的。请知情的明示,我没发现哪里有问题。

哈哈,楼主还是不能自己找出来。
告诉你吧。你在1楼的截图已经清楚地显示,示波器把 B通道(运放输出)反相啦!
反相 + 反相 = 同相

楼主:
JQ_Lin 多谢大师指点。关掉B端的反相开关之后,终于正常了!!

楼主:
故意把电源反接也不影响结果。
后来把运放的两个电源电压设定成了2V 还是能出正负5V的波形,看样子,multisim软件已经忽略了你加多少电压。
这个可能会导致实物与仿真差别较大吧。所以还是仅做参考比较好。  有点小怕怕了~~

网友:
仿真并不是给不懂的人代替实物做实验的,是给精通电路的设计人员节省计算和搭实物验证的时间的。

楼主:
能得到妇科圣手的回复三生有幸!我离大师就差一楼了~~学海无涯~~
昨天晚上查了下器件库,器件挺全的。常见的运放 三极管 都有。我还试过用示波器监视400THz的正弦波,数学就是数字,呵呵,所以建议大家用注册机的时候注册成power pro 版,之前的完整版,信号源不能上GHz. 示波器亦不行……
单片机只支持少数几款,而且自带汇编器(也许是我版本只到11的问题,不过对我来说足够用了)。要是仿真数字电路和单片机,还是用protues吧。那个能仿真STM32了。

网友:
不喜欢这让人犯错误的软件(而且还是低级的...)

楼主:
楼上用的是什么软件咧?

网友:
Multisim里面好多运放是理想模型,有的比理想模型还恐怖,比如NE5532同相接+5反相接-5输出接一个10欧电阻对地供电+-15最后它输出10kV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楼上用的是什么软件咧?
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3437135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