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inetis-2015 朝花夕拾系列(一)

楼主(2015-02-28):
你可能忽略了Kinetis L 系列的一个很牛的功能

众所周知,飞思卡尔公司Kinetis 系列中的L 系列素以超低功耗闻名。功耗低,功能强简直
已经成为了Kinetis L 系列的专属名词。今天如果我还在这里大讲特讲Kinetis 的低功耗等等,
就显得落入俗套,了无新意。

今天我想讲的是一个你可能忽略的模块,模块中你可能忽略的功能。下面主角登场,它就
是RTC。有人可能说RTC 有什么好说的,功能无非就是计时,记日期,产生警示等等,有
什么好说的。先不要着急,如果你对Kinetis L 系列的RTC 已经烂熟于胸,那么请仁兄自动
飘过,多听无益。如果你还没有怎么认真地了解过Kinetis L 系列的RTC,那么且听我慢慢
道来。

最容易被忽略的是Kinetis L 系列RTC 的补偿功能。

网友:
rtc自补偿啊,的确在某些时间精度要求一般的地方有用,不过如果时间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用外部的好

网友A:
RTC 的补偿还与温度有关吧,这个怎么解

网友:
RTC如果要精确的话还是使用外部的时钟芯片会好一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TC 的补偿还与温度有关吧,这个怎么解

你可能没有清楚这个补偿的作用。这个补偿说的是不需要软件补偿了,直接使用寄存器就可以补偿了。并不是说补偿出于什么环境下的。

网友:
可以省一颗32K晶体

网友:
这个每次复位都要配置吗?

网友:
现在的ARM芯片 RTC都有补尝

网友:
忽略了Kinetis L 系列

网友:
时间一旦要精确的  RTC就不够了额

网友:
过来听课,有板子,还没玩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可能没有清楚这个补偿的作用。这个补偿说的是不需要软件补偿了,直接使用寄存器就可以补偿了。并不是说 ...

3楼的意思是,我在25度环境下设置好补偿值,当环境温度变为60度,频率就变了,请问这怎么办?

加个温度传感器,然后根据温度设置CIC寄存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楼的意思是,我在25度环境下设置好补偿值,当环境温度变为60度,频率就变了,请问这怎么办?

加个温度 ...

再重新进行设置。因为不具备检测功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楼的意思是,我在25度环境下设置好补偿值,当环境温度变为60度,频率就变了,请问这怎么办?

加个温度 ...

要做也可以,寄存器里存“温度-时间基准系数”,若芯片本身带温度sensor就OK了, 否则要价格外部温度传感器

网友:
飞思卡尔的内置温度不错的

网友:
很好,菜鸟下来看看。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