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inetis-2015 朝花夕拾系列(二)

楼主(2015-02-28):
再谈外部电阻的重要性

电路设计中我们都会用到外部电阻,不论是上拉电阻还是下拉电阻,使用的功能通常可以
分为如下几种。
1. 赋予引脚一个初始状态,从而避免误操作的发生。
2. 赋予Open-drain 引脚驱动能力。
3. 总线匹配作用

我将在本文中对每种用法做一定的讲解。同时由于飞思卡尔的Kinetis 系列单片机,虽然是
3V 供电芯片,但是引脚具备承受5V 电平输入的能力。这一特性,也使这个系列的产品有
一些不同,我也会在文章中进行说明。闲话少说,我们直接开始了。

网友:
"虽然是3V 供电芯片,但是引脚具备承受5V 电平输入的能力。"
这个还是首次了解

网友:
Kinetis L系列的不能接5V电平吧 K系列的可以

网友:
外部电阻的重要性

网友:
飞思卡尔也有5v容忍啊,以前没注意到

网友:
还没怎么注意这个。。

楼主:
朝花夕拾就是把以前发现的一些些小的点,一个一个列出来、

网友:
飞思卡尔也有5v容忍, 不是L系列专有的吧,
目前“IO-5v容忍”应该是标配才好

网友:
这个5V容忍,的确第一次看到。以后就可以大胆的搞了。

网友:
如果文档字数不多的话,直接贴出来,让大家都看到,免得下载

网友:
很好,收藏了。虽然以后不一定做硬件,还是看一下吧

网友(2015-04-07):
对于输出则没有 5V-tolerate 的说法。如果想输出
5V 的高电平,大家需要使用内部真正的 OD 引脚。这类引脚是可以实现 5V 输出功能的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想问下K22F,怎么确定内部是真正的OD?

网友:
有点意思呵,以前用过的SN74LVC14好像也是3V供电支持5V电平输入,感觉挺好的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