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4357程序烧写到外部SPI FLASH上,应该如何设置?

楼主(2015-02-28):
LPC4357程序烧写到外部SPI FLASH上,应该如何设置?
我按照网上说的设置烧写不成功,玩过的朋友麻烦说一说

楼主:
知道的网友说一声 谢谢

网友:
RAM for Algorithim Size设置小了,设置为0x2800再试试。

网友:
哇,楼主为毛线被扣了那么多莫元?

楼主:
试了不行

网友:
那个RAM Size再大一些呢?直接0x20000?

网友:
1. 楼主确认下端口是不是接对了,只能从那几个固定的SPIFI端口。
2. 地址设置错了。你的0x14000000起始地址怎么写在on-chip那一栏呢?外接FLASH要写在上面的off-chip处,并将其勾选设置为Startup。你试试,时间长了有些地方忘了。之前我烧写过,不过发现跑起来还是比较慢的,所以还是放在片内了,1M的FLASH存代码应该够用的。

网友:
我发一个我开发的, 您参考一下.

如果是FLASH版本的要BOOT SPIF 必先将内部FLASH 清除才可以.
以上参考.

网友:
初学CortexM3,其实一直不懂CortexM3和STM32的区别,该学LPC1768还是STC32

网友:
是不是启动模式设置错了?

楼主:
没设置错啊,会不会和MDK版本有关系?

网友(2018-04-11):
引用 楼主:
没设置错啊,会不会和MDK版本有关系?

询问一下你的外挂FLASH和Programming algorithm中的SPI flash型号一样吗?这个地方需要一样吗?

网友:
參考我的

首先先把LPC4357 內部的FLASH 清除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