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用过 自动出锡焊接系统吗?

楼主(2015-02-28):
  见图片,不知道是否好用

网友:
LZ的东西都是给生产线特殊工种用的,常规的话还是一把调温烙铁,一把热风枪来得实用;

网友:
用过黄花的手持式,100多块,扣动扳机自动送锡。

网友:
快克在向自动化方面,这几年发展很快。不光只有焊接的周边设备,其他的也有了。

网友:
同问:这个能焊接小的如0603大小贴片元件吗?

网友:
这个只能称自动岀锡,

网友:
我买过两个,不好用,或者不会用,出来的焊锡都在烙铁头上面,不往原件上跑。

网友:
自动出锡部分生产线可用,还有很多不是太适用,N年前在某公司使用过感觉还是用手爽

楼主:
算了,还是搞个回流焊

网友:
这东西跟普通烙铁不同    它的用法是   固定好烙铁部分   一手拿线  一手拿端子   然后完成焊接

很多专业接插件端子部分都是这样操作的  比工装 卡具固定端子效率高很多

网友:
用过,还可以吧

网友:
如果烙铁头和焊锡不氧化、焊接过程中无焊渣产生的话会相对好用,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的,并且,焊接不同的元件送锡速度、焊接时间不同,所以估计用起来不大方便,更适合在自动线上用。

网友:
流水线上用的吧

网友:
一般需要双手拿工件,没办法拿烙铁的情况下用这个,大部份用于线材焊接,焊零件应该不好用

网友:
单一焊点很好用吧?流水线上应该不错,开发人员还是普通的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