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51单片机中的pdata数据类型?

楼主(2015-03-01):
我查找了下,只能找到以下的定义,不知道有没有大侠有更通俗的解释呢?其中好像还涉及到分页寻址的知识,望大神赐教

楼主:
附上一个看不懂的分页机制解释
http://lijianfu.blog.163.com/blog/static/39914234201072435048934/

网友A:
movx A, @Ri
movx @Ri, A
对就于这两个指令的外部数据存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vx A, @Ri
movx @Ri, A
对就于这两个指令的外部数据存取

more details?

网友B:
扩展的低256字节就是pdata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扩展的低256字节就是pdata

这个说法有点片面。
在io比较紧张的场合,可以使用pdata来避免P2全部io做总线用。

网友:
类型有位、字、字节、双字节

网友:
PDATA存储区域实际上是XDATA的一个子集,可以用于更快的访问外部存储区域。
movx A, @Ri其实和movx A, @DPTR是等效的,movx @Ri, A同理。DPTR的16位地址总线是[DPH, DPL]对应于[P2, P0],而@Ri的地址总线是[P2, Ri],高8位地址要手动通过P2指定。
现在很多扩展XRAM的51将这些指令进行了部分扩充与阉割,使得P2不再被占用,但是高8位地址被强奸使用0x00了。

网友:
因为 XDATA 正常需要使用 DPTR 来访问,但 DPTR 的使用比较费指令(送立即数);所以可以选定(有些单片机有另一个 MPAGE 的寄存器来选择)某 256B 用 Ri 来访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