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是40A好盈天行者电调无法驱动电机问题

楼主(2015-03-01):
好盈电调第一次使用需要设置行程,一般是用专门的遥控器设置;可是我没有买他们的遥控器而是准备自己用开发板做遥控器。那么,问题就来了,电调就只能用stm32的GPIO来模拟PWM设置电调行程了。但是听说,模拟PWM信号只能是5v的信号,stm32是3.3v,能用stm32设置吗?

求助各位,提供一些办法,如何让电机正常转起来。谢谢!越详细越好。

网友:
找个5v的51板,程序随便写

网友A:
通常都兼容3.3V电平。
就算不兼容,GPIO设置为开漏输出接上拉电阻不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谢谢!我会试试每种方法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常都兼容3.3V电平。
就算不兼容,GPIO设置为开漏输出接上拉电阻不就可以了。 ...

还要另整一套5v电源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