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91sam9g20 使用内部 RTC 还是外部RTC ?

楼主(2015-03-01):
at91sam9g20 使用内部 RTC 还是外部RTC ?
如果使用内部 RTC  ,VDDBU引脚接后备电池 耗电量大吗?
见很多人使用外部 RTC 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?内部RTC不好用?

网友:
内部功耗大,而且时间误差大

网友:
外部的, 就是因为那个VDDBU。

网友:
一般外部功耗很低的的。1UA的很多

网友:
乖乖的用外部的吧,内部的往往都有问题.

网友:
肯定外部的,用内部的一大堆问题,对产品运行重启后有影响。

网友A:
为什么都用外部的?使用外部得用通信接口吧,器件也增加成本。

使用VDDBU很耗电吗?我们现在有一套控制器,使用的外部RTC,还想着在下一版本改为SAM9G4内部的RTC呢

网友:
还是用外部的吧,很保险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都用外部的?使用外部得用通信接口吧,器件也增加成本。

使用VDDBU很耗电吗?我们现在有一套控制器 ...

使用内部的话断电以后芯片有些寄存器不恢复,影响外部总线工作。我们之前一个产品就是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用外部的DS1337 1339之类都可以 便宜,比内部准确可靠! 内核驱动自带,简单修改地址等参数就可以直接使用。
我们都是用外部的。用外部的肯定没问题,内部的可能没问题,不知道你选哪个? 一次改PCB板的费用就够N片DS1337了。

用内部的耗电是一个问题,有时候不完全断电怕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, 还是完全断电复位靠谱.

网友:
看你对始终精度的要求了啊,一般的话可以用内部的时钟

要求高的肯定是用外部的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