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IC中IO电平变化中断和外部中断两者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5-03-01):
如题,想做睡眠状态下按键触发唤醒功能,请问我该选择电平变化中断好,还是外部中断,如果两者同时使用,这样会不会有影响,它们一般分别使用在哪种情况?

网友A:
外部中断优先级更高.其它没什么区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外部中断优先级更高.其它没什么区别

那如何做按键中断,一般用哪种中断,可不可以两者都打开了?

楼主:
哪位知道的能否多多指教下,谢谢?

网友B:
用其中一种中断就可以了,同时用的话,你不是得写更多的代码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其中一种中断就可以了,同时用的话,你不是得写更多的代码了吗

恩,其实我就是想知道哪种中断做按键功能唤醒更好。

网友:
睡眠状态下能不能被电平变化中断要看手册确认下。不分中断优先级的型号也可以多中断同时打开,只不过进入中断时要有个查询中断源的环节。

网友:
外部中断貌似只有1个口,电平中断有一组。

网友:
外部中断要么上升沿要么下降沿。   电平变化中断 可以同时监测上升沿和下降沿 。使用起来  电平中断灵活点。

网友:
两个都可以,但电平变化用得多些,因为这种中断端口多些,外部中断可以做保留以便以后扩充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