减速器轴长度不够,选择定做长轴的减速器还是用联轴器?

楼主(2015-03-02):
先上图

图里面我设计的减速器的轴已经相当的长了,因为轮子比较宽(90mm)才这样做的。卖家也表示可以定做,我量了一下,减速器的轴原来是21mm,要加工定做成116mm,相当可怕
后来我自己感觉不太适合后期安装维护,所以想出 光轴加工+联轴器的想法。
联轴器用下图这样的:

但是这样一来,总的长度就是电机+减速器+联轴器+轮子,有一定的加长,对我的车体的宽度造成了一些影响。

坛子里有经验的朋友怎么看这个东西呢?

网友A:
你原本就需要联轴器的? 不然你怎么容纳减速器输出轴与轮子轴线的同轴度误差

网友B:
减速器直接抗轮子,这种设计本身就不很科学,正确的办法应该参考汽车驱动轮的连接方式,淘宝搜索前轮毂轴承,比如下面这个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 ... p;abbucket=9#detail,让轮子上的力通过轴承传递到车身上去,而不是让减速器去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原本就需要联轴器的? 不然你怎么容纳减速器输出轴与轮子轴线的同轴度误差 ...

同轴度误差确实会有,那么联轴器的选用是不是只能用梅花联轴器这类的挠性联轴器了。刚性联轴器不推荐用是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同轴度误差确实会有,那么联轴器的选用是不是只能用梅花联轴器这类的挠性联轴器了。刚性联轴器不推荐用是 ...

具体看你的两轴的精度了,如果精度很高,还是可以用的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减速器直接抗轮子,这种设计本身就不很科学,正确的办法应该参考汽车驱动轮的连接方式,淘宝搜索前轮毂轴承 ...

谢谢大哥的提醒,那么我在减速器和轮子中间再放一个联轴器做动力传动
然后在减速器端加个一个轴承座支撑一下是不是就行了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哥的提醒,那么我在减速器和轮子中间再放一个联轴器做动力传动
然后在减速器端加个一个轴承座支撑 ...

除非对输出轴的支撑进行了特别的设计,否则从一般减速器设计的角度看,减速器的轴一般只用于承受转矩,不宜承受很大的径向载荷。无论刚性或者柔性联轴器,其作用都是为了传递转矩,不能用来承受弯矩。因此标准的做法是,减速器---支撑---联轴器---支撑---车轮。仿照汽车轮毂轴承结构,可以将中间的3个部分用一个轮毂轴承代替,成本低,性能高,寿命长。唯一麻烦一点的地方是,需要把减速器输出轴改为与轮毂轴承内花键孔相配合的外花键。

网友(2015-04-11):
引用 网友B:
除非对输出轴的支撑进行了特别的设计,否则从一般减速器设计的角度看,减速器的轴一般只用于承受转矩,不 ...

完全正解,电动车一般电机经减速后两侧 均设计有端轴 经花键连接至减速器,端轴两端配均轴承用于承载,轮毂直连端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