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显温控焊台,是用什么方式计算调温?PID吗?

楼主(2015-03-02):
温控焊台,是用什么方式计算调温?PID吗?

网友:
肯定的啊,PID是万能曲线。

网友:
温控PID最简单有效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bangbang就行,用PID太迂腐,实际买到的焊台就是棒棒

网友:
PID是必须的~~~~~~~~~~~~

网友:
我也想做个焊台.

网友:
大功率,大烙铁头的pid调整还是挺麻烦的,滞后太大

网友:
没必要PID,直接开关模式即可,电烙铁要求的又不是温度准到0.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