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用nrf2401做家用物联网数据采集模块,不知靠谱不

楼主(2015-03-02):
在室内各点位放有数据采集模块,各模块和网关通过2401通信,网关将2401采集额数据通过以太网上传到云端。

不知这个方案靠谱不,主要是担心2401多模块组网以及长期运行的稳定性等问题

网友:
2401距离是否够用?

网友:
通讯距离有要求吗,要组网的话用ZigBee倒是不错,即使不用有很多更好的通讯选择像4463,

网友:
2401是2.4G通讯,穿透力差距离近功耗一般,不太建议

网友:
2401貌似是6对1?以前看过现在忘了

网友A:
24L,室内,PCB天线,十米左右

网友:
小数据的应该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4L,室内,PCB天线,十米左右

别墅 大房子的  可能距离会是个问题

网友B:
24L01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,我们低功耗的电池设备两年了还活着,不过传输距离确实要注意,至于连接数量自己弄协议,没什么限制

网友:
没什么问题 就是要注意nrf单工的还有nrf最好跳频

网友C:
其实我已经用这种方案实现了一套无线开关控制系统,最后可以通过手机控制每一个节点

网友:
也正有此意,关注中

网友:
还是上si4432吧,做出来的东西不实用还不如不做,距离真的会是个问题,还有穿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其实我已经用这种方案实现了一套无线开关控制系统,最后可以通过手机控制每一个节点 ...

总共有多少个节点?

网友D(2017-02-19):
引用 网友B:
24L01的稳定性还是可以的,我们低功耗的电池设备两年了还活着,不过传输距离确实要注意,至于连接数量自己 ...

“至于连接数量自己弄协议,没什么限制”,请教下是不是软件里面给每个模块设置好唯一ID号,制定好协议,接收端判断ID号,就能实现多发一收的功能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“至于连接数量自己弄协议,没什么限制”,请教下是不是软件里面给每个模块设置好唯一ID号,制定好协议, ...

如果用芯片内置的“增强型的ShockBurstTM 模式”,可以做到6对1,这种情况下末端可以主动上报数据,实际上是芯片内部实现了冲突从发机制;但是你要超过6个,用基本模式,采取主从轮询方式,连接数量由你的系统能接受的响应时间来定,如果想要多个从设备主动上报数据那要保证设备不要相互冲突,毕竟在同一个无线信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用芯片内置的“增强型的ShockBurstTM 模式”,可以做到6对1,这种情况下末端可以主动上报数据,实际 ...

多谢指点

网友:
建议找433频段的,你的数据量应该不大,没必要上2.4G射频的。。。

网友E:
室内小数据通信我还是会选择SUB1G,2.4G的干扰信号太多,绕射能力差,功耗也高,个人见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室内小数据通信我还是会选择SUB1G,2.4G的干扰信号太多,绕射能力差,功耗也高,个人见解。 ...

什么片子??

网友:
ti有很多,你可以去了解一下,带MCU和不带MCU 的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