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电流与线宽,铜厚的问题

楼主(2015-03-02):
与设计通过电流12A的电路板,请问线宽和铜的厚度有什么计算公式?
另外铜厚度是做电路板时候和厂家说么?AD里有设置么?

网友:
厚度都是有规格的,如1OZ、2OZ等,过电流的大小按横截面积来算就好了,小于28A电流按10A/平方毫米

网友:
android手机上有个electrodroid APP其中有个工具就是计算PCB线宽的

网友:
一般是按照美国军标的规格,经验值居多

网友:
线的厚度不可以设置,可以跟工厂做特定加工不推荐,因为那样成本高很多。一般工厂加工的线厚是35微米。计算公式有但是是理论值,由于PCB印制过程工艺,铜皮的导电率,散热等都会对电流及使用寿命产生影响。楼上说的对,经验占一部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