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机玻璃铣台阶 用什么刀

楼主(2015-03-02):
有机玻璃铣台阶 ,单刃还是双刃,X宝有切割刀,好像不适合铣台阶吧?

网友A:
有机玻璃加工始终是个难题,用了N种刀,不停调速都不行,只有加工时不断喷酒精降温才行,不管单刃还是双刃都不行

网友B:
有机玻璃调好转数不粘刀的,除非是假的材料,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机玻璃调好转数不粘刀的,除非是假的材料,。

2刃 还是4刃呢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有机玻璃加工始终是个难题,用了N种刀,不停调速都不行,只有加工时不断喷酒精降温才行,不管单刃还是双刃 ...

我用AMCNC-01雕进口料的参数是1.5mm单刃铣刀 2500RPM(激光转速计手动调整) F200 下刀深度1mm,开粗用3.175单刃,下刀3mm,碎屑雪花状排出,一点也不粘刀。国产料下刀深度要减半并且用吸尘器贴着刀吸走碎屑和冷却。

网友:
用单刃刀,调好转速,很好加工.  最好用进口料,国产料就很脑火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用AMCNC-01雕进口料的参数是1.5mm单刃铣刀 2500RPM(激光转速计手动调整) F200 下刀深度1mm,开粗用3. ...

看来确有进口料和国产料的区分,这么好的经验下回试试,多谢了

网友D:
单刃和双刃 速度调好的话应该是不粘刀的 上机试过的 应该根据刀不同来调速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单刃和双刃 速度调好的话应该是不粘刀的 上机试过的 应该根据刀不同来调速度 ...

料还是很关键的,进口料和国产料需要不同的参数,有些国产垃圾料真的是怎么调参数都没用的,刀一下去就橡皮泥似的。

网友:
国产料和进口料区别还是蛮大的,,我一般用单刃直刀。。蛋疼的是转速稍快点就粘刀。。你的东西就报废了。。,,

网友:
公司有台雕刻机,主轴转速下不来,每次搞PMMA都粘

网友:
阿莫邮购里的进口料全磨制双刃pvc刀就可以,好像价格是15,没怎么粘刀,不喜欢铣亚克力,气味有点难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