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说说用现有的汽车发电机改造成起动机可行性!

楼主(2015-03-02):
传统小轿车的发电机是爪机电机,外力拖动爪机电机,三个相线连接到控制器便可以实现输出恒定的电压,先反着用,用在电动模式(其实加上励磁和三相BLDC没什么区别)以实现起动机的功能,
现在纠结的是因为爪机电机没有霍尔就需要无霍尔启动,起动机又是低速大负载,不知道可行性如何?

网友A:
好像功率不够用把 最小的起动机也得2KW  发动机我见过最大的是24 V  45A的

网友:
应该可以,找个车试一下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看下Smart,好像就是这样用的。 不过似乎有问题, 发电机皮带受不了了。总是断皮带。

网友:
低压,电流也不大,功率小,似乎做启动器有问题

网友B:
楼主的想法是把发电机和启动机合二为一吗?

网友:
功率差太大,不可行,也不合算!

网友:
容量不够

网友C:
不行,且不说如大家所说功率相差太大,汽车发电机其实是交流发电机,经内部三相桥式整流输出直流的。如果我们要让它转起来,要给它三相交流电,它其实还是个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,给它三相交流电后,它还没有启动力矩,转子还要做点文章要有类似鼠笼电机那样的闭合绕组,大家是不是觉得要让它转起来,是不是有点儿难,成本有点儿高。

网友:
启动电机采用的是齿轮传动,皮带肯定不行的!

网友:
啟動扭矩太大,用皮帶會打滑,重則拉斷

网友:
起动机是低速度,大力矩,大功率。在发动正常工作后,转速比较高,如果不用离合器脱开,会使起动机长期处于高速旋转状态,铜损加铁损,够你受的。
结论就是能承担起动工作的电机,作为发电机就太大了。
当然现在的无刷电机也能达到所需功率,但在堵转时的功率还不够。如果能达到所需的力矩,你又会觉得自己的钱不够。

网友:
参考电动汽车,能直接带着车跑,启动不在话下,lz没说成本,只说可能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想法是把发电机和启动机合二为一吗?

嗯,是启停一体的,就像法雷奥的方案,现在欧洲的好多轿车都用上了

网友:
汽车上的都不怎么好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像功率不够用把 最小的起动机也得2KW  发动机我见过最大的是24 V  45A的

电机是经过改造的增强型的,功率能到3、4百瓦

楼主:
现在两家有成熟产品的公司是 BOSH 和 法雷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行,且不说如大家所说功率相差太大,汽车发电机其实是交流发电机,经内部三相桥式整流输出直流的。如果我 ...

三相电机就想当做BLDC控制,三相的磁场基本是正弦的吧,其实我们常用的BLDC磁场也是正弦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现在两家有成熟产品的公司是 BOSH 和 法雷奥

马自达这个技术有点意思哦。不过多缸发动机,即使任意停止位置,也总有一个缸是适合直接缸内喷油后点火启动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