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Source insight编译出错误?

楼主(2015-03-02):
在清理电脑软件时,不知删了哪些东西,Source Insight编译出现下列错误:
C:\Users\acer\Desktop\01687+F封胶后-7627_v00\01687+F封胶后-7627_v01(更改2015-1-14)>make clear
make: Interrupt/Exception caught (code = 0xc00000fd, addr = 0x4217b3)

C:\Users\acer\Desktop\01687+F封胶后-7627_v00\01687+F封胶后-7627_v01(更改2015-1-14)>make all
make: Interrupt/Exception caught (code = 0xc00000fd, addr = 0x4217b3)
请坛友指点,谢谢!

网友:
先试试把文件夹名称改短去掉中文等

楼主:
问题症结解决了
Source Insight 与WinAVR分开装在不同文件夹;
WinAVR最好装在C盘中。

网友A:
问问本姑娘嫁人了没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问本姑娘嫁人了没有?

相亲失败中

楼主:
Source Insight配置WinAVR的具體步驟
1.選擇Options->Custom Commands
  a. 點擊ADD按紐,在Command: 內寫入編譯器名,如WinAVR Compile
  b. 在Run: 內寫入命令make clean;make all;
  c. 千萬不要在Dir加目錄,我試過了,make clern;make all;都不能通過.
  d. 在Output複選lconic Window和Capture Putput.
  e. 在Control單選Save Files First.
  f. 在Source Links in Output選Parse Links in Output,Pattern自動顯示^\([a-zA-Z].*\)(\([0-9][0-9]*\)).* 改为 ^\([a-zA-Z].*\):\([0-9][0-9]*\):
     再選中Pattern:的File,then Line.

點擊Close完成第1步設置.

2.選擇Options->Menu Assignments
  a. 在Command:下拉列表欄中選中步驟1建立的WinAVR Compile.
  b. 在Menu:下拉列表欄選中Work
  c. 點擊Inset使Menu Contents下拉列表欄中顯示WinAVR Compile

网友A:
AVR无爱
期待你发帖分享相亲过程。本姑娘文笔可以,故事也多,期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VR无爱
期待你发帖分享相亲过程。本姑娘文笔可以,故事也多,期待。

忙完工作后才有时间写,回家相亲到想吐的节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