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牙主机可以同时挂几个从机不

楼主(2015-03-02):
蓝牙主机可以同时挂几个从机不?
类似电脑主机可以挂鼠标,键盘,摄像头等多个设备样。

网友A:
ble可以挂好像7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le可以挂好像7个

每个设备工作的时候需要再次跟主机连接不?BLE是指哪个,没接触过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每个设备工作的时候需要再次跟主机连接不?BLE是指哪个,没接触过

ble是蓝牙4.0以上,可以连8个从设备的

网友A:
TI 的CC2540  CC2541都可以,具体我也不懂……

网友:
7个设备同时挂

楼主:
是的,不知道能不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I 的CC2540  CC2541都可以,具体我也不懂……

我看看去,谢谢

网友C:
可以,但要配置好通道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,但要配置好通道

我的意思是 主机同时连接N个从机后,主机可以跟这N个从机通信,而不需要再次连接了。我记得目前蓝牙只能1对1通信得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le是蓝牙4.0以上,可以连8个从设备的

我的意思是 主机同时连接N个从机后,主机可以跟这N个从机通信,而不需要再次连接了。我记得目前蓝牙只能1对1通信得嘛

网友:
蓝牙4.1标准可以支持1对8,只要芯片支持标准的协议都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