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FT232R 如何设置高的波特率?

楼主(2015-03-02):
我需要与PC进行高速通讯,USB转串是能用的最简单的方案,实际大概需要2M左右的波特率。
FT232R 手册上说最大波特率3M ,基本就够用了,
但是实际我用FT232R模块时,安装好其驱动后,在设备管理器页面设置其波特率时,他给出的波特率选项最大921600,没法用,如下图

所以想问,如何才能达到较高的波特率,难道不能使用虚拟串口方案,或者需要FT232R 使用外部晶振?

网友A:
据我所知,用M3单片机做出来的虚拟串口,能做到500kB/每秒(相当于串口5000Mbps)-----5000kbps=5Mbps更正

网友:
FT232R非标准的波特率我用过。你不用管设备管理器页面里面的那个设置。

FT232R 没有限制这个的,非标准的波特率,你找个支持可以手工修改波特率的串口工具来验证就可以。

网友:
例如这个工具,就可以手工修改。

http://www.der-hammer.info/terminal/index.htm

网友:
这儿不用管它,pc机上打开串口的时候需要传递一个波特率参数,你传递2M就可以了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各位,

楼主:
送上2张图以示感谢,尤其是 okplay 分享的软件很好用
1.5M 波特率

3M 波特率

以上是发送B10101010获得的波形,由于是用的廉价的虚拟示波器,探头很烂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据我所知,用M3单片机做出来的虚拟串口,能做到500kB/每秒(相当于串口5000Mbps) ...

暂时先上简单的玩玩,精力有限,前面的时间其实一直在构思高速简易的 下位机<->USB<->PC 通讯方式,且能无线就更好了。
现在基本有好的方案思路了,以后有时间再搞搞

网友:
貌似不是在这里设置的,这里只是一个默认参数,没有所有支持的参数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暂时先上简单的玩玩,精力有限,前面的时间其实一直在构思高速简易的 下位机USBPC 通讯方式,且能无线就 ...

一个蓝牙模块,无线透传,波特率同样可以很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个蓝牙模块,无线透传,波特率同样可以很高

蓝牙,我很早以前感觉速度很慢,就直接忽略了,谢谢你的提醒,
刚查了下,蓝牙4.0标准 理论最高传输速度为24Mbps(即3MB/s), 很诱人啊,
求推荐高速的蓝牙透传模块?

实际淘宝上卖的蓝牙透传最大可设置波特率只有1.3M多一点,并且可能传输时还有分包中断的可能,(稳定性不明)
看来想提速,还是得自己买块蓝牙芯片自己开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