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作的电源1.2-30V,3A

楼主(2015-03-02):
24V的开关电源,改为32V

奢饰品电位器,35一只。

面板

立着放的

大电流引线

通电

网友:
高端 大气 ……

网友A:
外形卡着不错。平常用用方便。不过两个开关电源中间的那2铜条是不是包上个热缩管更 好点。

网友:
不怕炸机吗?

网友B:
固定24V改可调?这能行吗?会影响闭环稳定性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外形卡着不错。平常用用方便。不过两个开关电源中间的那2铜条是不是包上个热缩管更 好点。 ...

用的漆包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固定24V改可调?这能行吗?会影响闭环稳定性吧?

应该没事,24v电源固定调到32v,再用开关稳压器可调输出。

网友B:
固定开关电源一般留有的可调余量较小,这个是和占空比的范围有关的,从1.2~32 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固定开关电源一般留有的可调余量较小,这个是和占空比的范围有关的,从1.2~32 这 ...

看这张,输出是LM2596,不是开关电源。

网友:
两根漆包线很高端啊

网友:
LM2596 持续输出3A的话,温度会很高

网友C:
DC-DC的续流二极管好像是SMC(或SMA),这个在3A时短时间可以,持续额话也会发热温升很高的,

网友D:
开关电源是买的成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DC-DC的续流二极管好像是SMC(或SMA),这个在3A时短时间可以,持续额话也会发热温升很高的, ...

哦,好的,注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开关电源是买的成品?

套包买的液晶电源

网友:
楼主手工不错,做的很漂亮

网友E:
LZ的开关电源部分是买的现成的吗? 在哪里买的给个地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两根漆包线很高端啊。

+10086.

霸气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这张,输出是LM2596,不是开关电源。

原来如此,使用LM2596-ADJ这就没啥问题了

网友:
纯手工打造啊,精品!!!

网友:
做的很好,不过电压、电流、系统功率都要考虑,L2596最大电流3A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LZ的开关电源部分是买的现成的吗? 在哪里买的给个地址

某宝上很多这样的板,10-15元,我这款下架了。

网友:
做得不错。挺漂亮的。那两个电位器多少钱买的。

网友:
看起来还蛮不错的,开源吗?

网友:
开关电源输出24伏最高好像能调到28~29伏吧?能到32伏?

网友:
看样子很不错,楼主威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两根漆包线很高端啊。

确实 看到第一眼 就这个惊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