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A128的IRQ中断怎么配?

楼主(2015-03-02):
找了很久没找到资料。

网友:
建议楼主去非卡社区看看,那边流逼人物也不少的!

网友:
在PE里面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配置,也可以将生成好的代码拿来做参考。

网友:
不同IDE,配置中断向量的方式不同,你使用的IDE是什么?

楼主:
本来想偷懒的,没办法看数据参考手册一步一步搞定了。以下过程用到的可参考:
SIM_ConfigType  sSIMConfig = {{0},0};
sSIMConfig.u32PinSel |=SIM_PINSEL_IRQPS(x);//选为对应的IRQ PIN
sSIMConfig.u32SCGC |=SIM_SCGC_IRQ_MASK;
SIM_Init(&sSIMConfig);
GPIO_Init(GPIOx,GPIOx_xx_MASK,GPIO_PinInput_InternalPullup);//这儿初始化IRQ PIN
NVIC_EnableIRQ(IRQ_IRQn);
MIRQ->SC|=0x16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