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一个内存地址存放多大的数据

楼主(2015-03-02):
突然想不通,在一个内存的地址上能存放多大的数据,为什么看到有的寄存器地址正好隔着4呢!(比如  50000000下一个就是50000004)

楼主:
一个地址只能存放一个字节,因为这个寄存器是32位的,占四个字节,所以隔着4,是这样的吧?

网友A:
二楼自己说的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二楼自己说的对

嗯嗯

网友:
因为ARM是32位的寄存器,相邻寄存器自然就隔着4个字节啦……

网友B:
楼主是来自娱自乐的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一个地址只能存放一个字节,因为这个寄存器是32位的,占四个字节,所以隔着4,是这样的吧? ...

一个地址放一个字节的说法是错误的,
应该和数据总线相关,8位机是一个字节,32位机是4个字节。

网友:
看来自问自答能够提高分析问题的效率呀,哈哈

网友:
CPU是32位的,一次取数据是4个字节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个地址放一个字节的说法是错误的,
应该和数据总线相关,8位机是一个字节,32位机是4个字节。 ...

哦哦,更明白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是来自娱自乐的啊

不是,是发完了,又搜着了

网友:
32位系统4字节对齐

网友:
边界对齐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个地址放一个字节的说法是错误的,
应该和数据总线相关,8位机是一个字节,32位机是4个字节。 ...

说的没错

网友:
想想就知道了

网友:
可以很大很大,一个内存地址,含义嗷嗷丰富,一个数组是一个内存地址,一个结构体是一个内存地址,一个函数是一个内存地址

网友:
因为ARM的内核是32位的,地址总线也是32位的,所以步进就是32位

网友:
32bit等于4byte。

网友:
一个字等于32bit等于4byte

网友:
一个地址是可以有多个字节的,和芯片的总线有关,ARM为了兼容8位指令数据,才有了这种对齐的特性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