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高于1Mbps速率的RS232收发器

楼主(2015-03-02):
因为一个项目里边的数据监视采用了900Kbps+的通信速度,欧洲同事使用的是FT2XX方案的USB转TTL串口还加上了光隔离,但是我本地使用的测试板卡是以RS232为基础的,需要达到900Kbps的通信速率。这个速度已经是MAX232等芯片的极限,欧洲的硬件工程师说MAX232ACSE速度达不到要求。
请坛友推荐高速的RS232收发器。可以稳定支持900+的速度即可。例如1.2Mbps。
TKS!

网友:
http://www.ti.com.cn/lsds/ti_zh/ ... e#p120max=1000;1000

网友:
看起来你得用正负5V供电的比较器,最好找推挽的,还可以考虑3842这类电源驱动片子,用正负5V供电,并解决电平转换问题。接收用比较器解决。老外为何不用485?

网友:
高速率为什么还要用232呢? 485 422这种差分的才稳定些

楼主:
哦,他那边用的独立的TTL,但是我得用232的,独立得我这边连线会多个U

楼主:
USB出来,机箱后边没有这样得连线位置。他们那边跟我们不一样。

楼主:
另外,485就没有什么限制了么?

网友:
你的欧洲同事已经给出方案了,果断上FT高速系列外加光耦隔离啊。比如FT232H,FT2232H之类外加6n137之类高速光耦,跑个3~4M妥妥的。

网友:
从你的板子把串口的ttl电平引出来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