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用keil编译ke kl 时 提示找不到 core_cm0plus.h ??

楼主(2015-03-02):
用keil编译ke kl 时 提示找不到  core_cm0plus.h ,大家有遇到过吗?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设置 Include Paths

网友A:
应该是包含的CMSIS路径发生变化了 可以先找到 core_cm0plus.h文件 然后包含到工程中

网友:
先看看你的文件夹里有没有这个文件,再加include 路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包含的CMSIS路径发生变化了 可以先找到 core_cm0plus.h文件 然后包含到工程中 ...

这样也太麻烦了,我重新安装也不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样也太麻烦了,我重新安装也不行

重新安装只是改变了软件的安装路径 但是工程文件中记录.h文件Include的路径并没有发生改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