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 3.1 TYPE C转接头layout问题请教

楼主(2015-03-03):
大家好,请教下高速PCB layout问题
现在有个板子要layout,也就是USB 3.1 TYPE C接口的一个转接头,客户要求最高-6db损耗
接口板子上双面板,尺寸很小,GND信号走线很麻烦
1, 差分信号对走线要注意什么?
2,差分信号周围要低信号保护吗?
3,现在是两层板,我想在当中再加一个地层是否可以?板厚0.8mm,板子很小
4,走线宽度怎么计算?啊要PCB板厂要相关材质数据
5,我的理解是信号有去就有回,其它信号经常要布GND当回路,差分信号啊是正去,负回,不需要布地信号

以上感谢

网友A:
SS差分线一定要注意等长,差分,屏蔽。否则信号衰减会折磨死你。我去年年中也画了块类似的小板,2cm长,就是把SS接成细线焊盘,接上连接飞线之后,最开始由于方法有问题,误码率极高,线路不能稳定工作,后来重整一下飞线之后,误码率降到了USB线直连的三四倍(能够观测到比较明显的错误,FX3的错误计数每秒1~3个)。线宽SS参考电路建议不小于8mil,你可以8/7/8布,我的电路没问题。阻抗不用做。

网友B(2018-06-01):
引用 网友A:
SS差分线一定要注意等长,差分,屏蔽。否则信号衰减会折磨死你。我去年年中也画了块类似的小板,2cm长,就 ...

wye11083,
         PCB焊接好之后,是不是有专用测试软件来测试USB3.0 测试传输质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wye11083,
         PCB焊接好之后,是不是有专用测试软件来测试USB3.0 测试传输质量? ...

我这没有,但是你可以用fx3去读一个error寄存器,在一定速率下一定时长发生的错误作为出错率。注意出错率还跟晶振有关,对fx3来说,有源晶振一般会好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