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ndroid_jb4.3_1.1.1-ga原生态文件系统不支持拨号虚拟按键是为何

楼主(2015-03-03):
用freescale android_jb4.3_1.1.1-ga原生态文件系统烧到imx6Q-SDP开发板上,发现界面没有打电话的拨号虚拟按键,请问fsl Android4.3没有此拨号按键的原因是什么?我check了system/app下面是有phone.apk这个应用的,我安装这个APK也不成功,盼回复!
root@sabresd_6dq:/system/app # pm install Phone.apk
        pkg: Phone.apk
Failure [INSTALL_FAILED_ALREADY_EXISTS]
root@sabresd_6dq:/system/app #

网友:
是不是系统不完整 ,被修剪过?

网友:
都玩上android了,看来自己要加把劲了

网友:
楼主你好,你所使用的Android4.3版本的BSP所支持的所有功能和特点,你可以在文档中有详细的描述。

楼主:
Rita 这个虚拟拨号是android原生态的系统应用 在4.0上是没问题的 在4.3上有问题 开发板上复现了该问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Rita 这个虚拟拨号是android原生态的系统应用 在4.0上是没问题的 在4.3上有问题 开发板上复现了该问题 ...

楼主你好,是这样,有可能是我们的开发团队在android4.3中把这个给去掉了。你这里是要实现打电话的功能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是这样,有可能是我们的开发团队在android4.3中把这个给去掉了。你这里是要实现打电话的功能吗 ...

车载客户要验证3G打电话,我在开发板上验证,发现确实虚拟拨号的APK运行不了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车载客户要验证3G打电话,我在开发板上验证,发现确实虚拟拨号的APK运行不了. ...

3G功能的话,你应该是要根据3G模块提供的驱动来自己移植添加该应用才可以使用的。直接使用开发板以及默认的BSP,该功能是不能被启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