雕刻机打磨芯片,用什么铣刀

楼主(2015-03-03):
4忍是否可以?

网友:
用激光头吧,铣刀,你不怕搞坏?

网友A:
直接用砂纸不就行了?要用雕刻机这么高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砂纸不就行了?要用雕刻机这么高端?

砂纸累死人啊,雕刻机没几个钱

网友:
用砂轮打磨头

网友:
砂轮磨头 +1

网友:
铣刀是用来横切的。。用电磨上一个砂轮磨头快的很!!!

楼主:
磨头果然效果很好,直接铲掉一层

网友:
磨的方法不好,甚至对芯片有损伤。最好用激光打标机。

网友:
用激光雕刻机啊,我有打磨过IC,效果还可以的 本人的激光雕刻机转让有兴趣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