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T1621B断码显示液晶屏,让其中一个断码数字秒闪怎么实现

楼主(2015-03-03):
HT1621B断码显示液晶屏,让其中一个断码数字秒闪,在程序上是通过定时器刷新写入的数据吗

网友:
0.5s刷显示数据,0.5S刷不显示数据

网友A:
0.5s点亮段码,0.5秒关闭显示段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0.5s点亮段码,0.5秒关闭显示段码

如果我显示30  40  50这几个数字   我要40这个数字闪烁,我写入数据30  40  50  0.5s后写入数据30      50     就这样循环的往1621b里写入吗,还是说有其他更好的方法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我显示30  40  50这几个数字   我要40这个数字闪烁,我写入数据30  40  50  0.5s后写入数据30      5 ...

30 50这两个数字不需要重复写入,除非这两个数据需要更改。HT1621会一直保持显示。程序只需要在每隔0.5s处理40这个数据就可以了

网友B:
2个显示数组缓存:disp1[3]={30,40,50},disp2[3]={30,   ,50}
mcu发送数据程序每隔0.5s发送disp1、disp2

网友:
更新程序这边的显存即可,或者没有使用现存的 话,直接操作你的目标段的HT1621地址写入新的值即可

网友:
定时刷对应的显存,把显存数据送到1621B

网友:
sb不解释

网友:
1621即使是爸所有的段全部刷新一遍也没问题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个显示数组缓存:disp1[3]={30,40,50},disp2[3]={30,   ,50}
mcu发送数据程序每隔0.5s发送disp1、disp2 ...

这样发送数据和我想的一样,5楼说的0.5s后只处理40那个数据,不知道怎么只处理40那个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0 50这两个数字不需要重复写入,除非这两个数据需要更改。HT1621会一直保持显示。程序只需要在每隔0.5s ...

怎么只处理40这个数据,不太懂呀,难道不是像六楼那样处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