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ic电平转换芯片PCA9306,工作不正常,求原因

楼主(2015-03-03):
电路完全按照pdf上说明,3.3v转1.8v,工作时1.8v端为2.4v,不知道为什么
电路:vref2,与en通过200k电阻接入3.3v,1.8v直接接入vref1.8v,且两边均用上拉电阻。

1.8v端为从设备,3.3v为单片机,
1.8v电压的产生为ldo电源芯片。

有没有使用过该芯片的,求原因。

是不是ldo芯片输出要有钳位功能,让电压必须钳到1.8v??

网友(2017-09-12):
我这两天也被这个芯片坑了,参考这个帖子:http://www.deyisupport.com/quest ... /f/59/t/106357.aspx

网友:
这个帖子里面网友总结的我感觉挺到位:
总的说来,我认为主要有两个问题。一个是电平转换芯片确实存在漏电的问题,另一个是LDO无sink电流能力,导致这个问题1.8v被拉高这个问题显露出来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生产时由于PCA9306拉高电压,至使SN74AVC2T45损坏,做了一批货,试产时认为是采购买到替代品了,看来是这个IC本身有问题。SENSOR_1V5和VDDL为同一组电源。

网友A:
我怎么觉得是你们前级的上拉电阻太大了,造成电流太小,而使后级要通过抬高电平来提供驱动能力,结果烧后级的管子了。前级的上拉,按照datasheet推荐的15mA或者10mA的上拉参考值试试呢

以上是我阅读datasheet得来的推断,我没有用过这个片子

网友B:
你们去搜索一下TI E2E关于PCA9306 一下跳出来200+的帖子,说明这个芯片TI没有做好。
我也用了这个片子,不过5V电压先上,3.3V后上,目前貌似没有问题

网友B:
从之前测试的情况来看 5V的电流确实会往3.3V的网络漏电!

网友:
为什么不用9617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们去搜索一下TI E2E关于PCA9306 一下跳出来200+的帖子,说明这个芯片TI没有做好。
我也用了这个片子,不 ...

你这个VREF2与规格书上的接法不一样吧,我们这是二个一起上的用,总是有问题,现在还没解决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怎么觉得是你们前级的上拉电阻太大了,造成电流太小,而使后级要通过抬高电平来提供驱动能力,结果烧后级 ...

你是说的这个吧,I2C接个电平转换不可能用掉15MA电流啊,

网友:
我在网上查找了一下,感觉这个芯片就是二个MOS管,但是引脚上面的VERF1和VERF2的作用不大,这是这个IC的DATASHEET,

下面是我在网上找的用MOS管实现电平转换的资料

一个IIC的5V和3.3V电平转换的经典电路分享

在电平转换器的操作中要考虑下面的三种状态:
1   没有器件下拉总线线路。“低电压”部分的总线线路通过上拉电阻Rp 上拉至3.3V。 MOS-FET 管的门极和源极都是3.3V, 所以它的VGS 低于阀值电压,MOS-FET 管不导通。这就允许“高电压”部分的总线线路通过它的上拉电阻Rp 拉到5V。此时两部分的总线线路都是高电平,只是电压电平不同。
2    一个3.3V 器件下拉总线线路到低电平。MOS-FET 管的源极也变成低电平,而门极是3.3V。 VGS上升高于阀值,MOS-FET 管开始导通。然后“高电压”部分的总线线路通过导通的MOS-FET管被3.3V 器件下拉到低电平。此时,两部分的总线线路都是低电平,而且电压电平相同。
3    一个5V 的器件下拉总线线路到低电平。MOS-FET 管的漏极基底二极管“低电压”部分被下拉直到VGS 超过阀值,MOS-FET 管开始导通。“低电压”部分的总线线路通过导通的MOS-FET 管被5V 的器件进一步下拉到低电平。此时,两部分的总线线路都是低电平,而且电压电平相同。
这三种状态显示了逻辑电平在总线系统的两个方向上传输,与驱动的部分无关。状态1 执行了电平转换功能。状态2 和3 按照I2C 总线规范的要求在两部分的总线线路之间实现“线与”的功能。
除了3.3V VDD1 和5V VDD2 的电源电压外,还可以是例如:2.5V VDD1 和12V VDD2。 在正常操作中,VDD2必须等于或高于VDD1(在开关电源时允许VDD2 低于VDD1)。

MOS-N 场效应管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-- 适用于低频信号电平转换的简单应用

如上图所示,是 MOS-N 场效应管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。
双向传输原理:
为了方便讲述,定义 3.3V 为 A 端,5.0V 为 B 端。

A端输出低电平时(0V)  ,MOS管导通,B端输出是低电平(0V)
A端输出高电平时(3.3V),MOS管截至,B端输出是高电平(5V)
A端输出高阻时(OC)    ,MOS管截至,B端输出是高电平(5V)

B端输出低电平时(0V)  ,MOS管内的二极管导通,从而使MOS管导通,A端输出是低电平(0V)
B端输出高电平时(5V)  ,MOS管截至,A端输出是高电平(3.3V)
B端输出高阻时(OC)    ,MOS管截至,A端输出是高电平(3.3V)

优点:
1、适用于低频信号电平转换,价格低廉。
2、导通后,压降比三极管小。
3、正反向双向导通,相当于机械开关。
4、电压型驱动,当然也需要一定的驱动电流,而且有的应用也许比三极管大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从之前测试的情况来看 5V的电流确实会往3.3V的网络漏电!

PCA9306这类电平转换器是Pass Gate型的;其原理细节可以参考手册:SN74GTL2003;只不过9306的MOSFET性能更好了而已。

用的时候大体要注意:
EN那个电容不要省;Vref1要有能消耗一点电流的负载。

EN的电容确保2侧电源起来之后,SDA/SCL的MOSFET一定是截止的;然后才Enable;即增加RC的启动延迟环节。
Vref1的负载是为了消耗Vref1/2之间Gate-Regulator MOSFET的2->1方向的电流;完全没负载的话,会给VCC1充电,Vref1会慢慢爬升到距离Vref2 MOSFET Vth差压的地方,大约差0.5V到1V的样子。
此外,MOS的截止会发生在比VCC1略高一点点的地方,没负载VCC1电压就飘上去了。

EN没延迟环节,就要求VCC1的负载在VCC2 PU+VCC1 PU串联/2的PU下,分压能低于VCC1。
VCC1完全没负载那就没办法了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是说的这个吧,I2C接个电平转换不可能用掉15MA电流啊,

看的这个表格。它前面是对上拉的功能介绍,和电流大小的效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的这个表格。它前面是对上拉的功能介绍,和电流大小的效果

NVP的规格书上面是有写这段话,但我一直看的TI的,但是前面表格上面说可以比3MA更少的电流,那说明用10K没有关系啊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PCA9306这类电平转换器是Pass Gate型的;其原理细节可以参考手册:SN74GTL2003;只不过9306的MOSFET性能 ...

我的VCC1电压就是被9306拉起来的,因为LDO基本上没有什么负载,TI说要找一个具有LDO的输出没有sink/source电流的能力,我用的APD170显然没有这个功能,但是我查找了其它LDO,也没有找到有这个功能的LDO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们去搜索一下TI E2E关于PCA9306 一下跳出来200+的帖子,说明这个芯片TI没有做好。
我也用了这个片子,不 ...

你这个En引脚好像有问题,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的VCC1电压就是被9306拉起来的,因为LDO基本上没有什么负载,TI说要找一个具有LDO的输出没有sink/s ...

有预算就换芯片,用双阈值或带恒流源的IIC转换器就行。

TI的FAE说的原则上没错,实际上LDO的Sink功能可以用电阻对地实现,只要负载大于最大的额外注入功率,当然这么做拉底了效率。
带Sink的LDO大体上只有做Term电源的有,别的基本上没见过,所以别想了。

原理我已经说了,注意上电序和EN可以用更小的负载电阻;否则就按全功率的算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有预算就换芯片,用双阈值或带恒流源的IIC转换器就行。

TI的FAE说的原则上没错,实际上LDO的Sink功能可 ...

有推荐的双阈值或带恒流源的IIC转换器芯片吗?预算应该是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们去搜索一下TI E2E关于PCA9306 一下跳出来200+的帖子,说明这个芯片TI没有做好。
我也用了这个片子,不 ...

和数据手册对比一下,你的用法实际上不是9306设计的用法。

按照手册提供的各种信息推断,按照手册的接法(EN连接Vref2),1/2侧之间的MOS在Vref1左右才关断;你的接法MOS在Vref1-1V左右就该关断了。
当然,这个做法风险低。

贴一个简单测试的波形,1.8V-3.3V的,因为总线电容和上拉都小,现象不是非常明显。

粗略的可以看出来一点点,大约1.5V前后的上升率有点变化。如果EN单独接,这个变化点会低。

要是有大的板子且器件参数好更换,可以换一下参数测测看确认一下……我手里的板子钩不到测试点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推荐的双阈值或带恒流源的IIC转换器芯片吗?预算应该是有的

恒流源,TCA9800-9803,就是恒流源强度不一样,只能到400k。
需要特别注意,这个恒流源那边不能加外部上拉。
这个的手册有利于理解目前三种不同的IIC电平转换器的原理。

阈值偏移,TCA9617,好像TCA95xx也是,还有TI的ISO/Analog的ADuM的IIC隔离器。
这个一边是标准IIC的电平,一边Vol比Vil高,避免死锁。
阈值偏移的好实现,因而最常见。
用的时候注意阈值偏移那侧的线要短,东西要少。

Pass Gate,就是9306这种,对两边电压有要求,用起来要小心,但是响应迅速,带宽大。

网友(2022-05-19):
iicp 电平转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