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电调都是好大个头 有没有人做这种迷你的玩啊 ???

楼主(2015-03-03):
这种电路看着好简单 没几个东西啊    不知道电路咋弄的

我在淘宝上看到的

想玩mini4轴  空心杯飞机天  电刷都坏了  0.0   无刷的电机又好贵  唉 纠结死了

网友:
这个电调不就是BJT三极管组成的H桥么?不过SOT-23的封装也太小了吧?楼主有没有买回来实测过?

网友A:
不是BJT,是MOSFET,硬件不值钱,值钱的是软件!
到时候我做些微型无刷电机用的无感FOC玩玩。

网友:
LS正解,值钱的是程序

网友:
Mini四轴的话还是常规的空心杯比较划算吧,迷你无刷电机也不便宜啊。真想搞无刷的话还是大四轴吧。不过这种小电调倒是挺好玩的。

网友:
小无刷就是贵。
电路应该和大无刷电调一样的,只是MOS管换小了。
(若是只有一节电池,那就把PMOS前的三极管省掉了,稳压电路也省了,分压电阻也省了一半)
这有STC单片机做的大电调: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02945-1-1.html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614575-1-1.html
还是做大无刷好,可以载个手机搞航拍。

网友:
喜欢小巧的东西,这个暂时玩不起。

网友B:
我想这里一定有你想要的:BlHeli开源电调代码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 ... amp;_dsign=ec24e130

网友:
这个貌似c8051f330的,这么小个的mos,驱动电流估计也有限哈

网友:
空心杯飞机天  电刷都坏了

网友:
我也喜欢小的mini四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BJT,是MOSFET,硬件不值钱,值钱的是软件!
到时候我做些微型无刷电机用的无感FOC玩玩。 ...

做些微型无刷电机???    自己做无刷电机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想这里一定有你想要的:BlHeli开源电调代码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6128 ...

非常感谢  找到了  原理图 和  电调的 HEX  可以仿制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做些微型无刷电机???    自己做无刷电机???

现在做方波的没有难度了,我可以做微型无刷的无感FOC,到时候给大家看看。

网友C:
DJI出了无感FOC电调没什么优势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DJI出了无感FOC电调没什么优势

没有什么优势?应该是别的厂家还做不出来吧!都压力山大呢!方波搞了那么多年,能玩的好一点的还只有好盈,别的就不提了。
现在结果还难说,毕竟无感FOC是大方向,厂家也希望提高技术门槛来建立优势,我想这个肯定是无疑的。
用FOC的效果之一就是没有普通方波电调的高频噪音,这个还是很重要的。对于小四轴来说,他的惯量很小,如果用上FOC技术提高其响应,应该对稳定控制还是有很大好处的。现在的大疆“悟”飞行器,真的飞的好稳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没有什么优势?应该是别的厂家还做不出来吧!都压力山大呢!方波搞了那么多年,能玩的好一点的还只有好盈 ...

是的吧FOC噪音是小  你老是在这炫耀问你QQ也没回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吧FOC噪音是小  你老是在这炫耀问你QQ也没回复

没有回复就这样说话?
你没看到我发QQ后有兄弟提醒这是违反版规的吗?

有人在炫耀时会做详细解释的吗?自尊心那么容易受挫?这样的心态怎么做技术?稍微遇到点难度就退缩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