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DK 无法编译某些中文字符串 求解?

楼主(2015-03-03):
目前用的MDK版本是最新的5.14
程序代码  const char *p = "我";  编译的时候 提示 ..\User\main.c(59): error:  #8: missing closing quote  const char *p = "鎴?;
按照提示是缺少了一个引号

Encoding 改成 UTF-8也一样

const char *p = "我们";  可以正常编译 没有出错

求解?

网友:
我这里没问题啊。

楼主:
奇怪了,我怎么就是不行呢  刚刚又重新安装了一次5.14 还是不行
又降到5.13还是不行? 郁闷…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奇怪了,我怎么就是不行呢  刚刚又重新安装了一次5.14 还是不行
又降到5.13还是不行? 郁闷…… ...

一定要安装到C盘,要不很多奇葩问题,您安装到C盘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定要安装到C盘,要不很多奇葩问题,您安装到C盘试试

感谢回复!

最新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  因为用到emwin的xbf外部字库  所以需要将源文件的格式改为UTF-8
这个时候无论MDK设置成UTF-8 还是GB2312   就会遇到某些中文无法编译的问题
如果我把源文件改成GBK格式的  MDK设置成GB2312  就可以编译过了  可是xbf中文字库就没法用了
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么? 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回复!

最新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  因为用到emwin的xbf外部字库  所以需要将源文件的格式改为UTF-8

的确是个bug,我在MDK4.54上面尝试就没有问题,5.14上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的确是个bug,我在MDK4.54上面尝试就没有问题,5.14上不行。

更新最新情况如下:

我把源文件改成UTF-16   MDK还是GB2312   我发现可以正常编译  emwin也可以显示xbf中文   暂时先这样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更新最新情况如下:

我把源文件改成UTF-16   MDK还是GB2312   我发现可以正常编译  emwin也可以显示xbf ...

谢谢告知。

网友(2015-12-04):
用MDK5.16,中文字符串编译错误,就如楼主所述。
根据Eric2013的描述,准备安装4.73试试,发现是覆盖5.16文件夹就终止了安装,结果再打开工程编译竟然编译通过,奇怪难解。

网友(2016-12-23):
mdk编译中文字符串是会经常出现一些古怪的现象,谢谢分享

网友:
经典的0XF0 bug

网友(2018-01-11):
Options for Target 'Flash' -> C/C++ -> Misc Controls添加“ --locale=english”

网友:
搜下0XF0 bug,修改下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