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LUKE 199B便携式示波器有没有提供方波信号用于补偿

楼主(2015-03-03):
要去外地做现场调试,就入手了一台便携式的FLUKE 199B便携式示波器,使用时各种不习惯啊。
原来每次使用台式示波器,测量前总是习惯性把表笔捅到补偿接口,看一下方波。。。。。(下图)

可是在这个199B上,硬是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捅的地方啊,有用过这款的前辈吗,指点下如何测试补偿波形。
PS:我猜肯定是有的,不然它表笔上留的补偿旋钮不就浪费了吗。

网友:
手贱搜了一下价格,用不起。。帮顶

网友:
手贱搜了一下价格……

网友:
太高档了

网友:
我用的是190-104

网友A:
用起来咋样啊?准备入手204呢
电池能达到标称的7小时吗?
显示效果如何呢。据说这个伪彩屏显示效果很差。可以拍点图片吗?谢谢

网友A:
199应该是提供校准信号的。应该是把示波器探头插到红色万用表笔里面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起来咋样啊?准备入手204呢
电池能达到标称的7小时吗?
显示效果如何呢。据说这个伪彩屏显示效果很差。 ...

显示效果确实不是很好,感觉好像是屏幕分辨率差劲的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99应该是提供校准信号的。应该是把示波器探头插到红色万用表笔里面吧

太牛逼了,果然是插到红色孔里有反应,不过测出来的这波形也太差了。。。难道是因为万用表通道跟示波器通道隔离了导致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太牛逼了,果然是插到红色孔里有反应,不过测出来的这波形也太差了。。。难道是因为万用表通道跟示波器通 ...

多差呢?上图看看呢~